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船屁股后的东东!

楼主(2008-04-18):
我的是经商15级油船,屁股后只有桨和水刀,好象少了什么东西,对比发现没有所谓的压浪板,还有象水刀一样的东东,但这东东是固定在船尾两侧的。那东东起什么作用呢?我的船上怎么没有呢?

网友A:
还有象水刀一样的东东,但这东东是固定在船尾两侧的
这个就是水刀啊,稳定作用,你说的“水刀”应该是舵吧???

网友B:
呵呵!水刀是稳定方向的,舵是调整方向的,别弄错了哦!

网友C:
LZ说的安装在船尾两侧的就是水刀,水刀和压浪板不是必须的,当然有更好,一般成品船为节省成本是不配水刀和压浪板的。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我刚开始玩船不是很懂。我发现买来的经商油船后部只有黑色的塑胶舵,桨也是红色尼龙桨,没有水刀和压浪板。可否自己动手加工做呢?用什么材料,有这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