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亚拓区来请教航线问题,见谅哈

楼主(2008-04-18):
请教练航线的问题

四面悬停已经能操控了,想练航线,有几个问题,请各位不吝赐教:
1、练航线时能普通模式可以吗?么是用上空飞行模式要好一点?为什么?
2、请大家给个上空飞行模式油门、螺距、感度设置的建议。

我的机机配置是:
WINGV1(850套装),GY401+9257,9X2+RS77S,65MGX3,大桨为仿碳纤泡沫桨(单片20克。装WING的原装木桨时,桨根可能是有点厚,装到桨夹中太紧,待磨薄后装)
初步想法:
将普通模式不变;ST1设为上空模式;ST2设为普通模式,以防一切换错误时可以回到自己熟悉的模式。
请各位模友给予指教哈,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在WING区看到了,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是用普通模式飞航线的,没感觉有什么不对啊!

一般切3D也是直接切到ST2。。呵呵!

无法回答!~沙发!楼下继续!

网友:
上空模式最重要的是最低点有-4度的螺距和60%左右的油门,在大风的情况下能够迅速把飞机拉下来,如果是普通的悬停模式就很难拉下来,这是新手会比较紧张容易打错舵。而且上空模式的设定更接近于特技模式,可以更好的让你适应特技模式

楼主:
谢谢LS的前辈!请多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