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们450旋停时的电流是多少啊

楼主(2008-04-18):
请问你们450旋停时的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A:
原帖由
二之舞-四天王
于 2008-4-18 13:43 发表
不会有30安,正常800克左右的机机,悬停电流在7-8安左右

网友B:
这个是下午刚测的35X电调430XL电机悬停+小航线的电流图,平均也就9.82A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四楼的数据与我的试验电流很接近。我是直接安一个电流表头在机上,升起后直接读出表针的安陪数是在9A--10A之间。

楼主:
四楼的朋友你的飞行记录在那买的啊,多少米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请教:你是怎么来测的?

网友B:
淘宝搜索"老鹰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