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可以改成轴传动的600NP吗?

楼主(2008-04-18):
请教高手:除了换尾波箱、传动轴、尾驱齿,还有什么要改的?谢谢

网友:
應該就這三大總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除了换尾波箱、传动轴、尾驱齿,还有什么要改的?谢谢

可以 我的就改了 就是换这三样

网友:
是的

我这的也都是换尾波箱、传动轴、尾驱齿就OK了

网友:
轴传动的好吗?为什么要换轴的?不是说容易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