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 故障与排除

楼主(2008-04-18):
日常维护和注意事项     1.主旋翼转速:以经验来看,30直升机在悬停时,最好有1500转、上空飞行Idle Up)须有1800转。还有一样最重要的,要保持主桨转速,要调校化油器供油量(油门曲线)配合得到稳定转速。右手控杆油门位置由20-100%都保持主旋翼转速1500转。这样减少因变扭力化而产生不必要的机体转动。     2.套在主轴上,上下活动的胶零件,不可使用润滑油,润滑油会黏尘把零件积死及增加servo负苛。     3.发动机清洁?不用了,买发动机清洁剂喷入清洁便可。超过200次飞行后要拆发动机检查,看活塞情况,有需要就更换。     4.主旋翼如碰撞过地面,小心检查是否有裂痕,如有时更换。     5.怀疑gyro有问题,不要飞行。差不多用尽接收电时,gyro导致尾会失控,要立即降落。     故障及其排除     1.全机震动成因:
    (
) 主轴弯曲,
    (
)乘托桨夹的横轴弯曲,
    (
)发动机离合器与离合器杯安装不良,
    (
)传动齿轮过紧,
    (
)发动机负荷过重,
    (
)主旋翼转速过高,超过1900转,
    (
)主桨重量相差太大。     2.机尾震动成因:
    (
)尾轴弯曲,
    (
)尾通内传动钢线弯曲,
    (
)尾旋翼重量不同。     3.机尾轻微左右摆动原因

在消音器震动频率下,在发动机动力有效转变点上会引致类似咳嗽的情况,所以使尾摆动甚至影响gyro不停输出讯号而加剧尾部摆动,应避免该转速。

网友(2008-06-04):
这么多人看 就没人回一下!

现在的人啊 真是。。LZ辛苦了

网友(2008-08-28):
楼主十分有经验啊

网友:
有义务帮忙顶`虽然没玩油的`但是LZ很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