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2200 的2212 装700长度的船,用什么桨?

楼主(2008-04-18):
KV2200 的2212  装700长度的船,用什么桨?
最近又找到一个新西达2212  KV2200 这个电机推飞机推力很大,想装在我那条双550船上、70厘米的V艇。电调70A。不知道用什么桨可以阿!

网友:
电机会不会小了点,

网友:
电机本来是推飞机~~~现在是推船耶~~完全不一样的吖~

网友A:
我觉得全浸用430~432的浆比较好,半浸用到435都可以,电池用2~4S锂电的。不过这个电机用来玩船功率小了点,玩玩还是可以的。玩飞机用7060高速浆2S锂电表现不错,有拉力又省电。

网友:
用双车配置.桨直径33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全浸用430~432的浆比较好,半浸用到435都可以,电池用2~4S锂电的。不过这个电机用来玩船功率小了点,玩玩还是可以的。玩飞机用7060高速浆2S锂电表现不错,有拉力又省电。

在空模中:
2212  KV2200  在3S状态下 用 7寸桨 推力要比同级别的电机KV3500带5寸桨,出力大的很多 。我想放在船上是可行 的,
我那条757虾(50CM),装了3500KV的电机,,速度照样飞快。大一点的船(70CM)用2212带大桨,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空模中:
2212  KV2200  在3S状态下 用 7寸桨 推力要比同级别的电机KV3500带5寸桨,出力大的很多 。我想放在船上是可行 的,
我那条757虾(50CM),装了3500KV的电机,,速度照样飞快。大一点的船(7 ...

2212  KV2200  在3S状态下用7060会过载了,推力要比同级别的电机KV3500带5寸桨是效率问题了,出力大的很多也正常。
大一点的船(70CM)用2212带大桨肯定没问题的,但要跑快就是另一回事了。

楼主:
2212  3S 全浸桨  电调用70A的差不多了,
估计速度在40-45

网友:
估计速度在40-45

楼主:
哈哈,楼上的又开始灌了、、、、、、、、、、、、

网友:
这位朋友灌的不错吖~~~大将啦~

网友:
我也来G.........

网友:
估计速度在40-45

1分钟后,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