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泡沫切割机试切视频

楼主(2008-04-18):
原型机:zreo92 侧甩机

图纸

切出来了

切割视频,用未注册软件转换有水印

网友:
有点意思 epe能切不?都没问题吧

网友:
强人呀……羡慕得说……

网友A:
拉电热丝的方法不错.这样切割的时候机构就不容易变形.能否展示一下电热丝与机构连接处的细部结构.谢谢

网友:
上面图片泡沫都是一次切好的吗?请教楼主使用的是什么切割软件啊?

切割速度好像还是不够快,能再快点吗?

网友:
应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电热丝的方法不错.这样切割的时候机构就不容易变形.能否展示一下电热丝与机构连接处的细部结构.谢谢

高!实在是高!。。。。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犹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楼主:
材料来源于铝合金门窗废料,报废光驱,多动点心思可以做出千奇百怪的结构

网友:
不错不错~
切完飞机还可以把弓拿下来射人玩

网友:
能否将cnc泡沫切割机展示一下,学着DIY,谢谢

网友:
请问海绵能切吗?

网友:
高科技.自动化

网友:
好机器,能代加工吗?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