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冷装置

楼主(2008-04-18):
请大家给我发一个关于做水冷装置的连接…………感激不尽~~找了很久了!

网友:
搜了一下论坛,有下面的贴:

自制125A(新版)电调水冷(图)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0825&highlight=%CB%AE%C0%E4

请问船用水冷套是用什么方法进水和出水要用抽水电机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7337&highlight=%CB%AE%C0%E4

最简单的水冷,可上16V的无刷电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4826&highlight=%CB%AE%C0%E4

大家给小A5的电机水冷怎么做的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4204&highlight=%CB%AE%C0%E4

电调水冷是怎么搞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2583&highlight=%CB%AE%C0%E4

玩具船加简单水冷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4099&highlight=%CB%AE%C0%E4

125A电调的水冷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3959&highlight=%CB%AE%C0%E4

这样做水冷可以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7388&highlight=%CB%AE%C0%E4

网友:
还有很多,实际水冷块可以自己用铜片铁片自己焊,或用铜管或铝管绕电机。

楼主:
hah ~太感谢了!!!

网友:
其实那种不锈钢方形的装饰条很好,吧2头一焊就行了。

网友:
电机水冷制作  紫铜皮烧红退火  在电机外壳包一卷  用铁丝绕紧留几个焊点并焊上  铜皮套两端用铜丝各焊上卷  退下电机拆掉铁丝  焊好 拼缝  然后在外壳包上一卷铜皮并焊好及进水管

网友:
用久了里边会不会积泥?

网友:
用久里边会积污

引用 网友A: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用久了里边会不会积泥?

你的船玩到今天电机电调正常  如果结泥焊开个囗子用自来水冲冲再焊上  呵呵  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