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8-04-18):
我现在在用的
电池
发现3s中有一片的电池电压在使用过程中下降得很快,其它两片还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需要怎么处理啊.

网友A:
那片电池快死翘翘了。

网友B:
这篇电池使用中经常过放电,寿命即将结束。因为三块电池存在差异,平衡充保证了充电的平衡,但电调保护检测的是电池总电压,而电调保护时电池实际已经有个别处于过放电。经常出现一组电池中某个电池先于其他电池损坏,就如楼主的情况一样。

网友C:
我的3E电池中间一只也大肚了...楼主的命运将和我的相似....

网友D:
我的也是3E用平衡冲,用的还不错,关键也没怎么飞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