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在练G3时有如下情况。

楼主(2008-04-18):
当JJ离地后,如果尾巴向下沉,就用微调调整,但微调已经到头了,情况还没有完全改变,该如何?
JJ总是横侧和向前移动,该如何?

网友:
把微调还原为中间....从新效准摇控

网友A:
玩模拟器不用调微调。微调是给真机准备的。你要做的是校准遥控--在G3.5中设置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模拟器不用调微调。微调是给真机准备的。你要做的是校准遥控--在G3.5中设置

对,做好通道映射和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