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字惨

楼主(2008-04-18):
今天调休在家,闲着无事带老婆放船去,跑了节7.4V 1800ma的电池,还算不错,接着上4节猛锂电池,,我跑了2个来回,还真快(比7.4那组快)总要让老婆玩玩吧,第一个来回还行,到第二个来回就咳嗽了一下,就不动了。接着有白眼冒出,在加油门也没反应,赶紧拿鱼竿,抛了几次够不着,看着船飘到湖当中,等吧,一时也没办法,但到湖当中就不动了,那个急啊,因为那是航道,有很多运输船来回的,不到2分中,就来了一艘空船,任凭我大呼招手,我的小船就这么眼睁睁看着被大船压倒船底,一分钟后从船尾冒出来,顺着大船经的水流靠近岸边,赶紧抛竿抢救,打开舱盖,一片狼藉,半仓的水,电调乌黑,电池还烫着,一根电池的导线还脱焊了,估计是高温吧,倒了水收拾回家,郁闷
啊
  怀念以前的她

现在不忍看的她

电调的插头,怎么会这样,是不是插头太小了

用于接收电的避孕套也遭殃了,看来下回要买防火的

浆的一半断了3/5,不知是受不了高速还是碰到什么东西了

楼主:
船是仿经商告诉游艇+ok-3650无刷电机+星星125A+硬轴全浸浆+自制水循环+直径3mm的玩具浆

各位分析下电调为什烧了,水循环应该好的,因为开始玩7.4那组电我没接电调水冷,电调有点烫,接上水冷,跑半圈回来一下就冷下来了

网友:
那是什么原因也?

网友:
你老婆还没玩够就挂了.........啊

网友:
航模这东西。带老婆玩的时候最好还是别让老婆碰,我都有两次教训了,看着老婆在旁边站着,乖无聊的让她飞吧,肯定会报销机机,都2架JJ了,崩溃啊!

网友:
先让老婆上模拟器....呵呵

网友:
估计是螺旋桨卡到东西了,而且已经冒白烟了你还推油门,那只会加重灾难后果。

网友:
船都已经冒白烟了`~~你都还要推油门~~~真是神吖你吖``
的确``真的是火上加油~~那怎么行吖~

网友:
原因无他,主要有两个
1、堵转或电流过大。过热烧坏。
2、水密没做好,电调进水。咳嗽了一下,就不动,这是电调防水不好,线路板进水的一种现象,轻度进水,只是电机不转,在抖动咳嗽,风筒吹干后就没事,如果水密不进水多,就象你这个状况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意见,以后准备条小船让老婆玩,坏了也无所谓
9楼的说电流过大,我的浆也不大啊,还有什么原因电流过大呢,船估计船重1500G到2000G之间

楼主:
冒白烟推油门是想让船靠点岸。我好打捞,下回不推了,正在准备海钓的鱼竿,肯定抛得远

网友:
我突然想到一个情况: 你LP玩烧电调的理由,她是不是不敢全速跑?
你看看这个贴中,缤纷老大的回答: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3255&extra=page%3D1
几个原因:
1、:浆的负载大了,(主要)
2.进水短路.
3.低速状态用的过于频繁!
电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拆卸下来清洗一下!

网友:
这一系列的电调我挂了N个了,真正用烧的不多,有两个电调都是正常通电下都没下水就出问题,只有声音但不能驱动电机,跟没信号一样;还有一个是上次跑虾上来后就发现有呛咳现象,但还可以驱动电机,再下水后就动不了了,完全OVER .后来只看到烧了个管子,但通电什么反应都没有. 对于这电调的质量和使用寿命还有待考证啊

网友:
不会吧~   照你这样说.这种电调还存在质量上的重大缺陷吖~~
晕啊,我还搞了三个还未试吖

楼主:
跑全速的,
记得新买4节猛锂电池回来接上去空转(小推油门一秒)测试时发现电调有一个管子很烫,问了卖家也没得到很好答案,不知和这次有无关系

网友:
搞条有刷双向调速器低速版小船让老婆大人们玩最适合!  安全,一般不会发生上岸、相撞等恶性交通事故!!!
最重要的它还是一条好很的预备救援船^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