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T插时不慎碰线,电池还有救么

楼主(2008-04-18):
电线接电池那儿冒了一点烟,就不行了,现在只能测到一片电池的电压,另一片没反应了。不知是电池烧了,还是线烧了,有没有救?

网友:
短路了,危险啊~~

网友:
用表测一下电线就知道了...但愿电池还好...呵呵

网友A:
一般烧保护板...建议找个懂的帮你看看.

网友:
我的一块电池也是这样报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烧保护板...建议找个懂的帮你看看.

保护板。。。。。。。。。。。。兄弟是玩什么的?

网友:
玩手机的呗。

网友:
这么脆弱?

楼主:
我跟卖家联系了,他们没有维修的服务。看来我的电池是完了。

网友B: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喔 !! 烧掉PCB的铜箔 ,重新焊接可以修好的!!
找个懂电子的人 , 用电表量一下就可以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喔 !! 烧掉PCB的铜箔 ,重新焊接可以修好的!!
找个懂电子的人 , 用电表量一下就可以知道啦!!

哦哦,感谢这位兄弟,我去看看,希望电池没问题

网友:
希望楼主好运!

网友:
10楼正解~

把电池打开.直接测3片的电压`
一般大电流,会把覆铜板上的铜薄烧起来,导致断路~~

网友:
电池一般没大事,覆铜板会完了

楼主:
今天找人帮我看了,果然只是烧断了电池间的连线。电池没事,万幸啊万幸!

感谢上面各位,今后再做这事时可就要小心谨慎。牢记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