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锁尾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4-18):
新人不明,请高手解释解释~~

网友A:
直升飞机尾巴不左右摇动...叫锁尾....简单易懂...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升飞机尾巴不左右摇动...叫锁尾....简单易懂...呵呵

真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锁住直机尾巴,不让其乱动.就这么简单~

楼主:
明了,原來是這個意思~~3X All

网友:
一般什么情况下需要锁尾呢?

ms在悬停和航线上,像0704这样不能锁尾的飞机也没什么影响?

只有到了大机动才需要“锁尾”吧?

“锁尾”是不是必须配合能锁尾的舵机能实现?如果GY401配个9G辉胜也不行吧?

网友:
楼上说的不对,锁尾主要看陀螺仪有没有这个功能,跟舵机没有关系,而且陀螺仪的主要功能就是锁尾。

网友:
陀螺仪的作用就是稳定尾巴的,但有持续侧风时,无锁尾的陀螺仪不能修正侧风的影响,机头会慢慢转向迎风的方向,有锁尾功能的陀螺仪能修正这种缓慢的小幅度偏转。

网友:
但经常在一些3D表演中看到高手们最常做的动作就是电直自转好多圈,不明白既然需要做这样的自转动作,为什么还要锁尾这个功能呢?

网友:
高手表演电直自转好多圈是遥控器控制的,简单地说:我需要尾巴动的时候它要动,不需要尾巴动的时候它不要动,这就是锁尾的作用。

网友(2012-05-18):
学习下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