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防松螺母反过来拧是否依然可以防松?(如图)

楼主(2008-04-19):
外丝横轴有点短,正拧的话还没到防松的作用部分就拧到底了.所以问一下把螺母反过来拧是否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少吃几个丝也没有关系.反正防松部分已经生效.

网友:
防鬆螺母前端有一部份是防鬆塑料,那一段是沒有螺牙的,

建議還是用標準的方式上鎖,上鎖前請加一些螺絲膠,也是可以達到防鬆的效果

网友:
没有足够长度,不可以

网友:
还是不要这样做的好,太危险了,上点胶吧,

网友:
如果长度不够最好不要使用,否则后果难以设想!

网友:
桨就是这样射出去的,着力的丝太少了

网友:
我好像一直都是这么装的

网友A:
不建议这样,特别是用来锁横轴的话。着丝的面积太小...

网友(2008-10-09):
不行吧,螺母后部没有螺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这样,特别是用来锁横轴的话。着丝的面积太小...

认同~

网友:
效果只比没有塑料的好那么一点点,不如上胶。

网友:
金属部分不够的话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可以完全琐上的花反装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