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呀!!!!虾船的动力问题??????????????(图)

楼主(2008-04-19):
各位高手,请教了,我的虾船动力不行呀,早上飞的时候没有升力,
配置是:空机重330G,
电机
2208,KV1800,,电调30A,桨7035,感觉动力不足呀!飞不起来,,,,,烦呀!!!!!!!高手请帮助一下,怎么配动力好一点,先谢了,,,,,如果只是换桨那就更好了,谢,,,,,,,,,,,,,,,,,,,,,,,

楼主:
不可能吧,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高手都干什么去了,飞去了吗?

网友A:
换7060的桨试试,拉力会大些的,速度也能起得来,再就是用3S12V的锂电飞,2S的估计动力不足

网友B:
检查拉力线.

楼主:
谢谢,我在试试,看7060桨怎么样,桨在路上,,,,,,,,,,,,还有个问题请教了像F-18这们的飞机,重心应该在什么地方,,,,,,,,,一直没有飞起来过,,,,,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