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请问,关于碳纤维管骨架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8-04-19):
自制一个模型的飞机,用碳纤维管做骨架,骨架间如何连接阿???
这个是我用报纸做的一个模型,想用碳纤维做到相同的样子,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案?\

网友A:
交错搭接后用缝衣线缠绕,再点502胶水,应该可以得。

楼主:
不知道用这种方式,强度够不够?因为这个玩意,只有骨架,主要起 承重,制成的作用, 外表不会作蒙皮等处理,所以觉得金属件比较可靠,可是又不知道如何,这么细的管子,钻了眼,我怕影响强度

网友B:
使用金属连接件加顶丝。

楼主:
原帖由
zhang56
于 2008-4-19 11:05 发表
使用金属连接件加顶丝。
请问金属连接件,是否是通用连接件?
具体是什么形状的呢?
我自己用铝片发现也可以做这种连接件,功能可以满足,就是外形有点不够整齐,哈哈
能否帮我找找图片,我看看您说的东西,可不可以用

网友B:
你的特殊形状的连接件只能DIY你可以参考如合金门窗的连接方法。有时间我给你拍个铝合金件的PP。

楼主:
好的,谢谢你了,希望你到时候可以告诉我啊,我已经用铝片自己做了连接件,效果貌似还可以。赫赫

网友C(2008-06-27):
安全问题
看大小好像是要坐人的吧,用缝衣线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