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电调惊人大发现!电调竟将锂电默认为NIMH/NICD电池

楼主(2008-04-19):
是这样的, 我有一快 7.4V 2200mah GAM的锂电,同时也有一快NIMH电池.
我的飞机是微风2005,电机新西达2217KV1000,电调是新西达50A

当我把我的NIMH电池接上电调时,我选择了"?-",看过电调语言的人都知道,"?-"是表示使用NIMH电池,这时情况一切正常!!!!

而当我使用7.4V 2200mah GAM的锂电接上电调是,我选择了"?------ 使用2S锂聚合物电池",这表示使用2S锂电.但情况来了,电机完全不能启动!但各个舵机正常,  (电池情况正常)

后来经过我2天时间排查,发现在使用锂电时, 电调选择了"?-",也就是说是表示使用NIMH电池,这时机器全部正常.....我汗啊!

结论: 配搭新西达50A电调,使用锂电时,电池要选择默认NIMH电池,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XXD  没有2S的    只有3S的    和镍氢的     2S当NIMH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D  没有2S的    只有3S的    和镍氢的     2S当NIMH

我晕哦!!!!!!!!!!!!!!!!! 这常识我咋不知道呢

网友B:
用新西达的电调,惊人的事情还会出现很多的。。。。。。。。

祝楼主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新西达的电调,惊人的事情还会出现很多的。。。。。。。。

祝楼主好运!

.................................无限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XXD  没有2S的    只有3S的    和镍氢的     2S当NIMH

不知道我那只20A新西达电调有没有2S里电设置

网友:
新西达仿好赢程序的电调也有问题,真不知道这样的电调如何能出厂!

网友:
我认为很好用,不要把简单问题搞的复杂化

网友:
我一直都在用新西达....用着不错....还实惠......

网友C:
记得之所以当成NI电,是NI电在70%电压时自停,4.2V*75%=3.15V截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记得之所以当成NI电,是NI电在70%电压时自停,4.2V*75%=3.15V截止

老大,是LI还是NI?他娘的据说你还去炮了几十个洋MM,看来语言和动作一定要结合紧密!才能达到最后的高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之所以当成NI电,是NI电在70%电压时自停,4.2V*75%=3.15V截止

蛙!如果按你说,原本3.7V的锂电,搞到3.15才停止。。。那我的锂电岂不完了??

网友:
怎么发表情的看不到?

网友:
一分价格一分货嘛

网友:
30A 的.

基 本 说 明
极限使用:
  持续电流30A,瞬间35A ,40A持续10秒。
外型尺寸/重量:
  32 X 24 X 7(mm) 13克(不含线)20克(含线)
电压范围:
  4V-16V
电池数量:
  4-12NIMH
  2-3LIPO(4LIPO不允许使用BEC输出)
BEC输出:
  连续2A,(瞬间3A)
  2LIPO 4-5微型舵机
  3LIPO 3-4微型舵机
保护功能:
  自动选择2-3LIPO,分别保护电压是6V/9V;
  自动选NIMH,每节保护电压是0.8V;
  安全启动,油门位置不对禁止启动;
  温度保护,110度表面温度停机;
  失控保护,无信号1秒以后停机。
性能描述:
  转速上限,2极内转高达80000转,12极外转26800转,14极外转23000转。
  8KHz PWM控制,使用转速控制曲线。
  自动油门适应,适合更多遥控设备。
  使用BEC,MCU分离电源供应,工作更稳定。
设 置 方 法
  1、打开发射机,把油门推到最高(FUTABA系列发射机需要把油门通道选择REV使用)。
  2、连接好接收机,马达。
  3、接通电调电源,发射机正常的话,就是有以下声音:(如果这个声音结束以后是一声长的“嘀”的声音以后不再有声音,那么检查发射机油门通道反向设置。)
  B B 表示LIPO自动保护
  BB BB 表示NIMH /NICD自动保护
  BBB BBB 表示刹车选择

  (没有操作时,所有声音将连续循环下去,直到有操 作请求。)
  声音循环过程中有您要的设置,在听到提示声音的第一音节时,(比如选择LIPO自动保护, 听到一声 B 时,油门拉到最低位)把油门迅速拉到最低位置即可。同时马达会发出很尖锐的声音来确认。
  此时,有另外的设置的话,迅速把油门推到最大,即可做下1个选项的选择。
  如果说您要的设置完成了,那么等待2秒钟,马达再次发出合适的电池保护确定声音,并且确认油门位置以后就可以使用。
  LIPO自动保护只有2个保护电压保护点,即6V 和9V ,电池可以不必要使用满电的电池。
  NIMH自动保护是按电池实际数量来计算的,每个电池设定为0.8V,为了准确的判断电池的电压 ,请把电池充满。如果不充满,电调将按照70%的电压估算保护电压。(使用4LIPO时候也 可以使用此功能)
  刹车:
  出厂设置是无。可以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做一次刹车设置操作,这样就有马达在关闭油门以后 利用反电动势进行刹车。
  如果要解除这个刹车功能,可以再设置一次刹车操作,那么功能既被取消。
  工厂参数重新设定功能,因为本系列电调有过热和误操作保护功能,如果发现你的电调加速 ,或者转向,或者是油门曲线等任何特性和新的时候有如何变化,那么可以做一次工厂参数 设置,以重新获取最高性能。
  开机是B的一声长音,表示电调在LIPO自动保护状态,BBB三声,表示NIMH /NICD自动保护状态。

网友:
"70%"我没记错,不过那是在辉盛的年代了,所以还是错了

引用 网友D:

老大,是LI还是NI?他娘的据说你还去炮了几十个洋MM,看来语言和动作一定要结合紧密!才能达到最后的高潮啊!

到新西达时,记得说是2S和3S自动识到的

网友:
70A 的.

50A电调使用说明
基本特征:
1. 电压范围 6V—30V
2. 6---20NIMH 2,3,4,5,6,7,LIPO
3. 内阻  0.0017
4. 18个精选高性能场效应管
5. 单节LIPO保护电压3.0V,单节NIMH保护电压0.8V
6. 尺寸68X35X8mm
7. 最大连续工作电流70A(需要比较良好冷却条件)
瞬间工作电流85A以下(10秒)
8. 保护温度90℃(表面温度,100A无温度保护)
9. PWM频率 8KHZ/16KHZ
10. 支持绝大多数模型用无刷电机,14极电机转速可以到达40000RPM。2极电机可以到达210000RPM
11. 普通飞机和船用版本为高速启动。直升机版本为缓慢启动,从油门开启到低速稳定时间为3秒。

主要参数列表

附加特性:
1. 油门位置错误禁止启动
2. 自动学习油门行程
3. 错误信号关闭动力
4. 无接收机信号报警,并关闭输出。
5. 多功能调节电机特性
使用方法:
把电调的输出线和电机连接,电调信号线和接收机油门通道连接。(注意本电调不提供接收机电源。)确认发射机油门在最小情况下,打开发射机和接收机电源后,接上主电源。
系统上电时候有∮ ∮ 2声提示声音,表示电源/电调/电机连接成功。等待1秒中电机将会发出2声BEEP BEEP声,这个是安全提示声音,证明电调已经在接收机控制下,这个时候请远离螺旋桨,以免发生事故。安全提示声音以后,电调就可以按发射机的油门提示,控制电机旋转和停车。
*如果上电提示声音连续进行,那么请检查接收机电源或者发射机状态。
注意:本电调在失去接收机信号时候将马上关掉输出,并且发出∮∮∮∮∮声音。以提示信号错误。外场飞行时候或许您可以按此声音寻找您的飞行器。(PCM接收机在失去发射机信号时候会保持其正常的控制信号,此时电调将无法通过电机提供此声音)。另外某些接收机不带静噪功能的,在未开发射机的情况下或许不会发出∮∮∮∮声音,但是绝对不会有安全提示声音。这时候请打开发射机。
安全提示声音声响比较大,可能会导致螺旋桨轻微动作,这是正常的。如果安全提示声音不足够清脆,请检查电池或者电调到电池连接线的质量。
设置方法:
1. 切断电调主电源,打开发射机,接收机电源。
2. 把发射机油门推到最大
3. 连接电调主电源
4. 等待提示声音
5. 上电提示声音:∮ ∮
系统将进入主选单:
单声:BEEP 这是第1项目选单,为电池种类和数量。
声音重复3次,如果油门不做变动,将转到第2项目选单。
如果要选择里面内容,在这个声音结束完以前把发射机油门移动到中间,等待新的提示声音。
•- 代表NIMH/NICD电池,本电调能自动检测电池数量,但要保证每次开启时候电池是充足电力的。然后在每个电池电压下降到0.8V的时候降低动力输出。当电池电压再下降到0.7V以下时候完全切掉动力。这个菜单所有声音重复3次。
如果说需要这个选项,请在这3组声音结束以前把油门推到最高。等待更改设置声音
注意: 更改设置声音为1声高频声音。
同时系统重新进入主选单
•-- 使用7S锂聚合物电池每节电压下降到3.0V时候降低动力输出,在2.9V时候将完全切断动力输出
•---使用6S锂聚合物电池
•----使用5S锂聚合物电池
•-----使用4S锂聚合物电池
•------使用3S锂聚合物电池
•-------使用2S锂聚合物电池
如果不改变发射机油门,系统将重复此子菜单,直到发射机油门到最大,重新进入主选单。停止选择或者取消可以在任何时候把发射机油门推到最小,系统将重新载入数据,等待1秒时间,安全提示声音出现以后。即可按油门比例输出动力。
连续2声:BEEP BEEP 第2选单 为油门控制选项
••-自动适应油门行程
••--固定油门行程,1.1(最小油门)-1.8MS(最大油门)
••---高加速度,适合需要快速反映的场合使用。
••----低加速度,适合动力电池性能不太理想的场合使用
轻微刹车,油门到最后时候启动电机刹车,连续时间为3秒。中途有动力输出请求,即刻取消。
••---中等强度刹车,时间3秒,中途有动力输出请求,即刻取消。
••----高强度刹车,时间3秒,中途有动力输出请求,即刻取消。
连续3声:BEEP BEEP BEEP 第3主选单,为刹车选项(直升机版本为恒速控制选项)
•••- 无刹车 (直升机版本为正常操作模式)
•••--轻微刹车,油门到最后时候启动电机刹车,连续时间为3秒。中途有动力输出请求,即刻取消。(直升机版本为2-4极电机恒速控制选项)
•••---中等强度刹车,时间3秒,中途有动力输出请求,即刻取消。
(直升机版本为6-10极电机恒速控制选项)
•••----高强度刹车,时间3秒,中途有动力输出请求,即刻取消。
(直升机版本为12-16极马达恒速控制选项)
连续4声:BEEP BEEP BEEP BEEP,为动力基本特性调整
••••- 正向旋转
••••-- 反向旋转
••••--- 软低电压保护(降功率)
••••---- 硬低电压保护(停车)
连续5声:BEEP BEEP BEEP BEEP BEEP,为提前角选项
•••••- 1°
•••••-- 7°
•••••--- 15°
•••••---- 30°
*注意 8极以上电机可以使用高1级的提前角,这时候输出增加同时效率会有下降。所有电机均可以使用最小进角选项,以获取最高的效率。
连续6声: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第PWM选项,
••••••- 8KHZ 适合绝大多数电机,特别是外转电机
••••••-- 16KHZ 适合高KV超低内阻电机,例如KV4000以上无槽无铁心电机,这个时候电机机械震动将明显减小,运转更平顺。但选用这个选项时,电调将会增加20%左右的发热量,请务必注意散热。
! 当油门进入中间位置,等待需要的以后把油门推到最大,即可完成数据设置。
! 如果在中途退出,那只要把油门推到最小就可以,数据不做更改。
! 可以在1次设定中做完全部设置,全部设置完以后将油门拉到最小,等待安全提示音以后即可启动。
出厂基本设置:
1, 电池为自动检测
2, 自动油门控制,低加速度
3, 轻刹车(直升机版本为普通控制模式)
4, 正向旋转,软电压保护(降功率)
5, 提前角为最小(1°)
*警告!:
1. 航模用无刷电机不是玩具!!!
2. 电机运行和电调设置期间 手、眼、已经人身体的任何部位请离开螺旋桨转动平面!否则后果自负
3. 本设备以电池为能源设计的,不能使用其他类型电源(例如电瓶),如果使用其他电源有可能损坏本设备或者电源!
4. 本设备为遥控模型产品,不能使用在载人系统已经有攻击性系统上面,以免防止意外!
5. 本设备为大功率电子产品,在工作中会产生大量热量,请注意保持强制冷却条件!
6. 本设备内部带有电源电压检测系统,在和电池连接的时候请用尽量短的连接线,并且保证有足够电流的电池。以免电压系统产生错误动作影响正常使用!
7. 本设备不允许同时驱动2个或以上电机,以免发生误动作!

网友C:
用70%的办法控制LI电当然是不得以的,如用在4S时,单节截止电压3.15倒没什么,问题是70%是"上电电压",如果电池是用一半了的重接上来用,就很可能导致过放,如3.8V时接通来用,就会在2.8V才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70%的办法控制LI电当然是不得以的,如用在4S时,单节截止电压3.15倒没什么,问题是70%是"上电电压",如果电池是用一半了的重接上来用,就很可能导致过放,如3.8V时接通来用,就会在2.8V才停机

说得太恐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