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大桨螺距测量法

楼主(2008-04-19):
用这种测量办法是否可行.
先测量大奖的安装孔到叶尖尺寸值,280乘以2在乘3.14除以360°等于每一度数值, 如:280*2*3.14=1758..4/360=4.88
大桨夹中心到脚架平面尺寸为:192 所以大桨叶尖在200左右大约为-2°192左右为0°
160左右约+6°140左右约10°

楼主:
有几张图片表尺跑外去了

网友A:
用螺距尺还是方便。

网友B:
这个叫简单```我那个汗`````顶你的精神````踩你的方法!!!呵呵!

网友C:
搞什么呀?楼主难道穷到这个份上了?还是来个螺距尺吧!这样不累死才怪1

网友D:
一点都不简单

网友E:
天哪?不怕烦

网友F:
精度不行

网友G:
大浆转到垂直横轴的方向,扭矩大大了,会把斜盘都拉得上下移动的.
直接买螺距尺简单些.

网友H:
数学不好 用不了

网友I:
呵呵,买把尺便宜的15块,都比楼主的方法更准

网友J: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网友K:
准确性太差了吧?

网友L:
问一声LZ是什么机型

楼主:
是60机,自己一个人单玩JJ,摔了修,修了摔零件都制作换了些,现在已变成了杂牌机了如侧夹板,尾管夹,大桨夹摇臂,尾桨夹及摆臂,斜拉杆断也是接上一段的,关于这个大奖的测量法是自己搞做玩的

网友M:
我也是60# ,你那个金属旋翼头是华的吗?侧板你是用哪个厂的.我也想换,华的金属机身太软了.我的QQ:49069060,想请教你.

网友M:
还有你用的舵机不是华原厂的,你用的是什么舵机,好不好,原厂的舵机我把齿轮打坏了,现在买不到了,你有没有啊!

楼主:
金属旋翼头是华的,侧板坏了,自己用铝合金窗框材料做的,舵机也坏了,现在用辉盛9G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