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直坚决买esky004,做工比雷鸟好多了

楼主(2008-04-19):
坚决买esky004,做工比雷鸟好多了,配件也便宜。我就先买的雷鸟,问题一大堆,后来不得不买了004
雷鸟的问题:1遥控器做工严重不好,我的后盖居然少了2个安装螺钉(共4个)。电路板做工不好,和esky的差很远,网上找图对比一下便可。说是六通道可是无相应的开关。我的雷鸟控用了不到半小时,第电压的报警就开始叫了,而电池有电。我只好把蜂鸣器的电路短掉。
2旋翼头的头球和日字框的头球与双孔拉杆的环虚位太大,着陆重一点,必然脱出。搞的飞行的时候老是去纠正很不爽。
3混控太脆弱,混控板上的一条敷铜线烧短了,我将起跳线后,飞了不到一个电池,尾电机不转了(换了一个新的尾电机),我也找不到毛并在那里。
于是我就不完雷鸟了,去买了一个004,到现在飞的还挺顺,对尾能悬停10多秒了。
4关于配件,taobao上004的价格很多是雷鸟的一半有的还更底,004也没有很多人说的那样,比雷鸟容易坏,配件便宜的多。

楼主:
我004和雷鸟都用了,还是004好,但不知道为何有很多人推荐雷鸟

我004和雷鸟都用了,还是004好,但不知道为何有很多人推荐雷鸟

网友:
我飞的是004,没飞过雷鸟,广州找不到雷鸟,清一色的004和华科尔4#

飞下来感觉004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坚决买esky004,做工比雷鸟好多了,配件也便宜。我就先买的雷鸟,问题一大堆,后来不得不买了004
雷鸟的问题:1遥控器做工严重不好,我的后盖居然少了2个安装螺钉(共4个)。电路板做工不好,和esky的差很远, ...

1. 同意,遥控做工确实烂,比0404差,除了遥杆是金属的(拆下来装在0404上了)
2. 我的也经常掉,无奈
3. 还没坏,不知道
4. 看起来配件是挺贵的,而且卖的人少
5. 其实摔坏脚架的人也挺多,坛子里卖二手的多数脚架都伤了

网友:
我也是飞004#.

网友:
都听说雷鸟好...没用过...所以大家都说好........哎

网友:
雷鸟耐摔,但做工真的较差。

网友:
别的先不说,要说飞行性能,是雷鸟好点。毕竟是独立陀螺,而且位置在主轴处,符合陀螺原理,锁尾好于E004。

网友A:
小飞机是不好飞,和哪种飞机的关系并不大 ,E004好飞,但是太稳了,3级风肯定没有办法飞.雷鸟没有飞过.如果在室内飞我喜欢E004,如果是室外飞我喜欢CUPID

网友:
我当初也想买个雷鸟来着,但看了真机以后,一点儿购买的冲动都没了,确实是太粗糙了

网友:
http://player.ku6.com/refer/RaEAWlbWO0EeA65y==.html

网友B:
实在话,机架做工最好的是华科尔的4#(电子太垃圾)   004 雷鸟的也是粗槽  但精度来说,雷鸟的最好,可以比较,塑料件也最厚实,所以耐摔,入门机最要紧的是耐摔,看看其他机单薄的机身机就知道

网友:
电子设备的质量   我可以说,雷鸟的混控是 4通小电直耐过栽最强的了,也是最不容易烧的,4#和004很容易摔机阻转马达就烧了

网友:
小直用的陀螺都是陶瓷压感芯片,受温度影响大,大家都有经验,温度高了,中立点就飘小,雷鸟独立的陀螺 本来就比集成的锁的好 ,加上不是集成的,不会象004和4#  因为飞行时4和一温度升高变话  中力点一直在飘而锁尾不好

网友:
遥控的报警电压现在一般提高到8.5V以上   是保证遥控距离  你飞悬停没感觉,但是 航线远了电源低遥控距离就不够  ,  现在 ff9  9x2  6EXHP 天地飞遥控的报警电压都是8.5V     雷鸟的遥控做工还是可以的,仿照FUTABA的4VF  带的是指针式电压显示  很直观,金属的摇臂,遥控的手感很好,分量实足,有质感,不象4#和004# 的遥控象玩具一样

网友:
就配件价格来说,雷鸟本来就耐摔,不容易坏配件,价格也可以比较下,还有就是雷鸟现在没有副厂件,配件质量还是比较好,4#和004现在出了些副产的劣质件,质量很差  论坛搜下帖可以看到,有人发帖  原来淘宝上F开头的一个商家就被投诉过

网友:
我买的是ESKY004

楼主好猛,像广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话,机架做工最好的是华科尔的4#(电子太垃圾)   004 雷鸟的也是粗槽  但精度来说,雷鸟的最好,可以比较,塑料件也最厚实,所以耐摔,入门机最要紧的是耐摔,看看其他机单薄的机身机就知道

同意这位高手的说法,雷鸟的做工是粗糙一点,但是精度还可以,最主要特点:耐摔~~
呵呵

网友C:
还有一点雷鸟原配舵机的速度比不上ESKY的,这点其实就严重地影响了它的操作精度。
说雷鸟不温漂,这点不敢苟同,虽然是独立的,但效果与其他合成的都一样。

网友:
雷鸟做工是糙,舵机我拆过,比ESKY的明显要差。不过飞起来还可以,其实上手之后几种机估计差不多。

网友:
鄙视雷鸟,抵制雷鸟。

楼主:
雷鸟的空才比较像玩具,004的控做工和电路板的做工要好的多。网上有图,一看便知道。

雷鸟的空才比较像玩具,004的控做工和电路板的做工要好的多。网上有图,一看便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飞机是不好飞,和哪种飞机的关系并不大 ,E004好飞,但是太稳了,3级风肯定没有办法飞.雷鸟没有飞过.如果在室内飞我喜欢E004,如果是室外飞我喜欢CUPID

004和CUPID的结构哪里不一样?为什么CUPID那么抗风?

楼主:
我是菜鸟,陀螺的好坏我感觉不出来。但是雷鸟我从未飞的很顺利,总是脱双孔拉杆

我是菜鸟,陀螺的好坏我感觉不出来。但是雷鸟我从未飞的很顺利,总是脱双孔拉杆。
说是雷鸟耐摔,以我的经验,从两米左右掉下,脚架也很容易坏。
最容易断的平衡杆哪种小电直都一样,004可便宜不少,雷鸟一根杆要15,也太贵了。
旋翼头的球头连接雷鸟倒是比004结实,因为有加强结构,可球头绝对没有004的光滑,与双孔拉杆的配合不紧,飞的时候老掉

楼主:
我飞雷鸟的时候,从来没有一块电池太太平平飞完过,总有这事那事

我飞雷鸟的时候,从来没有一块电池太太平平飞完过,总有这事那事。004就不这样

楼主:
我换004的原因,就是因为雷鸟混控烧坏了,我也不想换零件了,干脆换机。

我换004的原因,就是因为雷鸟混控烧坏了,我也不想换零件了,干脆换机

楼主:
有条件的朋友,买小电直的时候,最好004与雷鸟都比较比较,眼见为实。

网上很多时候总是人云亦云

网友:
没有玩过雷鸟!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雷鸟的空才比较像玩具,004的控做工和电路板的做工要好的多。网上有图,一看便知道。

鸟的控看起来很像回事,但我的那个做得实在太糙,前后盖都合不紧,摇杆在最大舵量的时候会蹭着弹簧。手感不如0404好。
另外,鸟控+com to usb转接线+ppjoy玩g3.5,中立点附近老跳,不知道是硬件原因还是软件原因;0404加附送的模拟线玩g3.5就很好。
鸟控用电压表显示电压,准确一点,0404用led,醒目一些,各有千秋
鸟控的金属摇杆头确实比0404好一点,不过可以通用
0404内部我没有拆过,不过新版的可以通过后面的开关改换stick mode,这点相当不错

结论:鸟控还要用点心做才行啊,光看(正面)看起来好不够的

网友:
明显的004广告贴。我上周末刚在淘宝群里说了对比半天后因论坛里多不看好004所以入手雷鸟,结果卖004的跑出来非说004比雷鸟好,今天就看见了这个贴,不会是那个店主跑来的吧?^_^
做工好不好不知道,反正004比雷鸟单薄是一定了的。其实对比一下雷鸟和004的重量也能估计个差不多,何况004的外装饰可比雷鸟花哨的多。等我的雷鸟到了再看。。。。不过说真的雷鸟还没到手呢我已经准备改玩固定翼了,摔了不费米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鸟的控看起来很像回事,但我的那个做得实在太糙,前后盖都合不紧,摇杆在最大舵量的时候会蹭着弹簧。手感不如0404好。
另外,鸟控+com to usb转接线+ppjoy玩g3.5,中立点附近老跳,不知道是硬件原因还是软件 ...

电压表和LED看起来肯定不像一回事。至少我看着准确的电量感觉心里有底多了

网友B:
也是,一个刚刚注册的账号,一上了就逛赞一机,再贬一机
看了是有点广告嫌疑
现在太多不厚道的商家用马甲,找枪手,我不搞这套,还是靠售后和服务才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一个刚刚注册的账号,一上了就逛赞一机,再贬一机
看了是有点广告嫌疑
现在太多不厚道的商家用马甲,找枪手,我不搞这套,还是靠售后和服务才有用

是啊是啊
不过貌似淘宝上KTMODEL店里有些东西不是最便宜的样子。。。。。对我们这些新手来说,还是希望用最少的钱来入门。。。。。。。不是袋里没米,是怕花不值。。。。。。。等真入魔了才会大把洒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压表和LED看起来肯定不像一回事。至少我看着准确的电量感觉心里有底多了

我说“鸟控很像回事”,意思是看起来很好

网友:
实在话,我的价格不是最低的,但我做生意只靠价格就完了,我的销量远超其他人,靠的是好的服务和技术支持,靠的是你们大家的口碑支持

网友:
我支持雷鸟。我飞雷鸟至少也有半年了,从来就没买过配件,材料看起来粗糙但很夯实,怎么摔都不坏,雷鸟的很多摔法对其它飞机来说可能是致命性的。值得一提的是雷鸟有大桨受撞击的自动脱落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点雷鸟原配舵机的速度比不上ESKY的,这点其实就严重地影响了它的操作精度。
说雷鸟不温漂,这点不敢苟同,虽然是独立的,但效果与其他合成的都一样。

雷鸟的舵机速度没ESKY的快,那是齿比小,这样不容易炸机时扫齿轮或阻转烧坏舵机,所以雷鸟到现在舵机坏的及其少,我的店里也没有把舵机上架,因为没的卖,你说的影响操控精度那就太不专业了,很多人飞450包括我还特地要调EXPO来减慢舵机初始速度来提高控制精度,通俗些说,你开车入库,是开40公里每小时速度入库准,还是开10公里入库准,对新手来说,本来掌握正确的舵量就比较难,合适的舵速更合适新手的操作,速度也不可以太慢,不然就操控不了。
ESKY的舵机缺乏力量,在航线大动作上表现一般,老手喜欢灵活的控制可以更换经济的辉胜舵机,舵机速度的提高可以增加灵活性
还有我没过说过一个字雷鸟的PG-03不温飘(一开始就说了小电直的陀螺受温度影响),集成的最大缺点就是,4和一   中的电调在工作中会很热,温度也是从开始的环境温度到工作后不断加温到50-80度,这个过程中,温升是一个曲线,陀螺的中立点随这温升也一直不断的飘中立电,所尾也也来越没力。

楼主:
我可不是广告,我是看了网上很多人说雷鸟好,才买的,可飞的很不顺

我可不是广告,我是看了网上很多人说雷鸟好,才买的,可飞的很不顺。雷鸟坏了,我买了004。两个我都买了,我想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
在我买雷鸟的时候,都说雷鸟好。至少现在我(个人看法)觉得有点一边到。
我个人的感受是004比雷鸟好

楼主:
004和雷鸟谁飞的更好,我不好说,因为我悬停还飞不好。

004和雷鸟谁飞的更好,我不好说,因为我悬停还飞不好。可一些表面的东西还是很明显的。比如控的质量,不管是表面还是电路板。还是那句话,有条件的朋友最好两个都看看,不要光听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