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 舵机解答

楼主(2008-04-19):
500 舵机解答。。。。。 85MG 和 82MG 哪个用在500上好?? 目前只考虑到这2种,因为价格不是太贵。

网友:
只有装82MG三个斜盘连杆才能装正,其他的都有点歪.个人觉得5245MG是不错的舵机

网友:
81mg装在ccpm上面会上下推动有时不均衡的现像,当地模友用过这样讲的,还是用5245mg好马配好提阿!个人提议

网友:
应该是5245更好

网友:
85mg据说有速度不一致的问题

还是上数码吧,500都买了,还省那点钱?

网友:
我用85mg,还没飞过,不是舵机的问题,而是我还不会飞呵呵

网友:
H 的舵机```有人说摔一次就坏`````````````还是9257吧

网友:
推荐用 9650换 9257齿轮,,现在这样用,效果不错,和我原来用的5245比速度和精度都高很多。

网友:
又可以速度又可以6v

网友:
5245是数码舵机,但不是使用无核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