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邻居 解释下 "我家装修呢````" 还有就是城管那办个装修证 那就可以在周一至周五 早上8点30 ---11点30```下午晚2点30--- 6点30 开心的"拆"吧``````
引用 网友B:
音响也能DIY????????
引用 网友C:
真的假的,上音频。。
引用 网友D:
音响外壳是木色那两组是惠威的单元吧?中间那个低音单元貌似d5.8
引用 网友E:
这么重的低音音箱啊,那得多大的环牛供电??? 太强了,以前玩过音响,那东西...啧啧...

网友(2008-04-24):
引用 网友A:
和邻居 解释下  "我家装修呢````"   还有就是城管那办个装修证 那就可以在周一至周五   早上8点30  ---11点30```下午晚2点30--- 6点30  开心的"拆"吧``````

做人真的要厚道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SS10,鉴定完毕
我以前用同厂的S10II做过,倒相管口气流声极大,速度感也很差,一气之下,把两只单元都低价出了

SS10+ ,速度确实稍慢,主要是要电流型的攻放驱动就会好的!呵呵

网友:
ss10+及SS10、ss10R可是96年那段时间的精品哦,是“音分三路,烧灼八方”口号中的代表作,自制音箱时实际运用的分频点很关键,若是实际的分频点选择不正确使用效果会差很远的。原厂的典型箱体设计图纸能达到良好的箱体设计效果,可以参照PS02C型(以前俗称低频霸主改型)或PS02E型原厂箱体图进行设计的,那都是三分频的设计,前面板是斜面的,对驻波的抑制有好处,比较有口碑。我当时在一亲戚家听过,很是震撼。
       若是采用SS10+这类的扬声器制作开口式音箱,由于这款扬声器的Qts值不到0.4,所以倒相管不能做得太长,楼主的倒相管口径也不够大,按照Bailey的理论,为了减小箱体的声内反射,使得中低频的瞬态响应好,倒相管的口径应控制在1/2至1倍的低频扬声器振膜面积范围内。

楼主:
分析的很详细,受益匪浅,看来楼上的在音箱方面造诣也很深,这个箱子就是按照“音分三路,烧灼八方”的箱子尺寸做的,不过切掉了上面的中高音部分  ,导向管直径按图纸是8cm,不过很多人都说小了,我也真在考虑是否加大导向管直径,分频器是按照原图参数用电感表绕制的线圈,电容用的一般的,还没有搞到价格合适的,呵呵。现在听音的感觉是低频比较柔,包围感还是不错,不过不太适合我的口味,我喜欢JBL的速度感,下一步准备重新再做一对JBL12寸的。有什么好的建议请多多指教啊!呵呵

网友:
惠威的叭好像都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