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0艇的易损件?

楼主(2008-04-19):
我的小松0艇在过10天就到手了,除了发动机其他的易损件有哪些?有备无患!
新手的低级问题。。。。。。。。。。。。。。。。。:loveliness:

网友:
我想应该准备---耐高温润滑脂(软轴用),浆备一个,引擎火头(火花塞)备一个,常用螺丝螺母备几个---------

网友:
对~~~再准备上几个发动机``    不行的话#¥%……………………换

网友:
一個手拉啟動器附件 火星塞 槳  M5 M6 M4 螺絲螺母彈簧墊 當然最好不鏽鋼
潤滑油脂 密封膠

网友A:
O艇排气管水冷接头和其他地方的密封大家都用什么密封胶(耐高温)?

网友:
以我來说!

引用 网友A:
O艇排气管水冷接头和其他地方的密封大家都用什么密封胶(耐高温)?

排氣管调整好[管频点]便直接焊上就最好的了,多个水冷位及喉管多一樣头痛的東西(還有重量的震動大增).
遥控倉我都是用開口式的,方便维修调整!(封边用5m.m.的軟海棉條圍起來就成了,速乾胶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