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有关电池放电和飞行时间的问题。高手帮解答一下。新手做下参考。

楼主(2008-04-19):
以前玩飞机基本几分钟就下来了。所以也没去注意自己的电池可以飞多久。现在技术好起来了。可以长时间在天上飞,于是今天带着我的三只电池上山爽飞。看看电池到底可以放出多少电。测试飞机微风 重520克。电池自己组装的1800毫安 12C放电,电机2212 1000KV电机 浆9050 看了一些贴,好像说锂电单节电池不要放到低于3.8V,每十分钟下来量一次电压。到第二次下来就3.9V左右,感觉还能飞。继续飞。8分钟下来。3.83左右。收工,回来再量有3.9几V 这块电池大该飞了半小时 。充电,用小电流充,0.3A 结果只充进去不到800毫安的电量。也就是说这个电池要是没有虚标的话还有1000毫安没有放出来,安全放电起码也有500毫安没有放出来。
所以我想在这儿问一下。到底放到几V才算过放?1800毫安的电池到底可以放出多少电不会过放?大家都在说,什么1300毫安的电池可以玩十多分钟,为什么我玩了半小时才用掉这么点电?

网友:
LIPO一般用3分之一或者一半就要充电了 这要看电池的质量 好的电池在3.7V前可以放多点电! 飞行时间跟飞机的重量有很大关系! 电池重了 容量大了 其实很多情况和小容量的电池 飞行时间一样的!

网友:
正确的计算方法如下:
飞行时间(单位小时)=电池容量X85%后除以电流
例如2000MA电池  安全的放出电量为2000MAX85%=1700MA=1.7AH
那么如果电流为10A,那么1.7/10=0.17小时=10.2分钟,这样的计算方法只适合电流比较恒定的情况下,如果对自己飞行习惯比较固定和有把握,也可以用平均电流计算
另外楼主使用的计算时间方法是最安全的,以后养成习惯就不用麻烦的测量了

另外关于电池放出电量的问题,你的电池低于15C,基本是这样的,可以放电到3.3V左右空载电压,大约出来80-90%的电量
电池材料是一定的,提高C数基本靠提高反应速度来进行,所以高C电池基本都需要维持高电压的放电平台而不造成损坏,这样就有可能形成高于3.5甚至到3.7V就可以放出相同的80-90%的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