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的充电电池能用在遥控器上吗?

楼主(2008-04-19):
1.2V的充电电池能用在遥控器上吗?

网友A:
显然是可以的,充满电后1。4V多,就算1。2X8节 ,电压也够了

网友:
可以啊!我的遥控就是8个GP 1.2V的电池

网友:
大多数用1.2v充电电池

网友:
忘说了,摇控器不是有电压指示吗?一看就知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可以的,充满电后1。4V多,就算1。2X8节 ,电压也够了

9.6v肯定不够,,装后起码要,,10点多,但最好不要超过1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可以的,充满电后1。4V多,就算1。2X8节 ,电压也够了

不要超过1.36V

网友:
当然可以用啊
说明书都建议使用充电电池,放电平稳,只是小心后期突然掉电

网友:
8个 GP的1.2V电池 充满电以后电压是11-12V  之间``````我是8个2400毫安的GP电池   可连续使用5小时以上!

网友:
放心吧,基本上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
我是8节德赛!使用不错

网友:
可以的. 现一般是用8*1.2V的电池来为遥控器供电.

网友:
我现在是用1000MAH15C3S1P的动力电池做控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