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老手

楼主(2008-04-19):
什么样的电飞机好做好飞,最好是用KT板做的!谢谢

网友A:
飘飘机,纸飞机

网友B:
同意老哥的说法。好做当然是纸飞机,我这种新手一个下午也就基本做完一架(部分设备未安装,还未试飞)
个人感觉好飞还是飘飘机。毕竟我第一架飞起来的就是飘飘机

网友C:
微风2005或者塞斯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