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1200ms 15c 用20A 电调飞 OK吗

楼主(2008-04-19):
最近在各位大虾的指导下弄了台微风2005,手头上有20A无刷电调、2212 KV1400 、9050 和8040 的桨,本来有个2S1000Ms 7.4V 电池,现在想换成3S1200ms 15C的电池,请问20A电调OK吗? BTW,微风大概500g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
2212的kv1400,动力测试数据如下
GWS1047RS桨,8V 18A,6380转,推力775克。7V 15.1A,5860转,推力650克。(400-450克的3D配置,2S 12—15C 1200-1500mAh)
GWS1060HD桨,8V 15.2A,7220转,推力670克,7V 12.7A,6560转,推力553克。
GWS9050HD桨,11V 18.9A,9720转,推力903克,10V,15.4A,9240转,推力816克。
GWS8060HD桨,11V 17.8A,10250转 10V,15.4A,9660转。(600克级别的电动3A 普通固定翼的配置)
GWS8040HD桨,11V 12.6A,11800转,推力700克。10V 11A,11000转,推力606克。

还是用8寸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