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比特改无刷成功

楼主(2008-04-19):
丘比特电直飞行性能不错,但是动力感觉还是有点欠缺。该机主电机采用了370有刷电机,新电机使用还不错,但是用旧后升力就明显不足,而且带罩飞行电机发热厉害,不能长时间飞行。今天刚好今天有时间,就进行了无刷改造,顺便发个贴。

这是改好的飞机全貌:

这是初步改好的机器近图,线路还未整理。重量和原来差不多,不带壳294.8克。

无刷电机采用XXD的2208,配11T齿轮,配套使用XXD的20A直升机无刷电调。

试飞了一下,悬停异常稳定,感觉像450在悬停,动力非常足,最主要的是,电机飞多久都没有热量,再不用担心电机过热会退磁,可以爽飞啦。最后再上个飞行录像。

http://www.56.com/u79/v_MzMxMjc5MzI.html

网友:
很不错哦!是使用原装接收机还是换了?

楼主:
接收是还原来的,只是增加了个无刷电调。

网友:
无刷电机KV是多少的?我用辉盛的铃铛行吗?

网友:
楼主,强烈要求发一下线路接图. 其实CUPID最要命的地方是尾马达。而不是主马达。

建议楼主发个详细的改造帖子和费用列表。以及注意事项。

楼主:
图中的丘比特用的是那种5元尾马达,采用了碳刷,寿命还是很长的,发热也低。原装的尾马达是金属刷的,寿命非常短,建议更换为N30碳刷马达。
  为了更进一步改善性能,我又将尾电机改成了CN12直驱,将尾桨传统结构改为拉桨式。实际飞行感觉电机温度很低,而且此电机反应速度非常快,锁尾性能更好。
  整体改造设备清单及费用如下表:
配   件
价 格
备 注
2208无刷电机50
20A直升机无刷电调60
CN12直驱电机75
4025桨5
合计190不含邮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的丘比特用的是那种5元尾马达,采用了碳刷,寿命还是很长的,发热也低。原装的尾马达是金属刷的,寿命非常短,建议更换为N30碳刷马达。
  为了更进一步改善性能,我又将尾电机改成了CN12直驱,将尾桨传统结 ...

是5元马达还是75元马达?? CN12马达怎么那么贵.比无刷还贵哦。

线路是怎么接的? 楼主详细说说看。CUPID改了无刷,会非常好飞.

楼主:
前面的图中用的是5元电机,后面为了进一步提升性能,才改了CN12。也可以不改这部分,可省下这80多元(现在这电机网上就是这价,是太贵了,本人也是下了老半天决心才购的。实际证明,还是比较超值的,这电机以前装在雷鸟上,飞了快一年都没有坏,只是性能有点降低,现在又拆下装到丘比特上了)。见图:

网友:
没想到改装的费用并不高吗,而且看似改装过程很简单。

网友:
5元尾马达,esky 004可以用吗?那里有买?

楼主:
5元尾电机,E004可以直接使用,不用作任何调整,但是现在市场没有货出售。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是多少KV 的2208,还有用的多少T的铜齿轮哟?

楼主:
用的是3200KV电机,配11T齿轮,动力有点稍大,建议用9-10T,具体试验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是还原来的,只是增加了个无刷电调。

   楼主4合1板与无刷电调具体怎么接线呀,楼主可以发个详细的接线图吗.谢谢了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电机那里买的?

网友:
3200KV应该是直机用的,我在网上找了,就是没有找到哟,楼主
我也想改. 这个电机的轴径是3.17的还是3.0的哟?我发现2208固定翼上用的是3.0的 ,好象这个是3.17的

楼主:
这个电机网上都处都是售的,呵呵!很便宜,我是去年购的,现在找不到那个店铺了,你可以搜一下。这个电机的输出轴径是2。3MM的,齿轮很好配的。

网友:
可惜啊,现在找不到了,不知道能用什么无刷代替哟.原来有个ESKY的小无刷到是可以替代,现在也没有了

网友:
接线图到是找到了

网友:
楼主别卖管子啦。.开个新帖子贴一下接线等的详细教程吧.

楼主:
22楼提供接线图正确。如果只改主电机为无刷,就将CH3油门通道焊出线接到主无刷电调的控制信号输入端即可,然后按照我的照片上面那样,增加一个JST插头座,电源和原四合一板共用;如果改双无刷,除前面讲的接主电机无刷外,还要将CH4方向通道接到尾无刷电调的控制端。由于手头没有合适的无刷电机,加之考虑到无刷电机反应速度慢,可能会造成锁尾难调的情况,所以优选了尾电机仍用有刷电机的方案。另个,使用尾电机的电直改无刷马达动力时,一定要使用线性较好的电调,否则会造成动力不均匀,造成锁尾困难。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象雷鸟一样的用内转子的无刷,有没有朋友试下

网友:
同重的内转不如外转有力,我用460FZ 11T,飞完电机热,30A电调温.不知何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象雷鸟一样的用内转子的无刷,有没有朋友试下

这种小电直改无刷,动力应该尽可能的接近原有刷电机,只要能达长寿、发热低和稍稍增加动力的目的就可以了,否则锁尾困难,所以我认为用内转子电机效果更好,因为内转子电机动力较弱。但我手头目前没有合适的内转子电机,所以也没法试,等购一个2030或2040内转子电机再试一下。

网友A:
可不可以用2208的固定翼版本的XXD电机2600KV的那种?

楼主:
应该可以,加大齿轮就行。

网友:
好心动呀!

我看过有刷版CUPID的飞行,那个航线的飞行精彩啊,我本来认为不可能飞那么好的,因为从来没看到过雷鸟能那么飞,除了改装无刷的雷鸟!

现在CUPIID改无刷看上去也如此简单的,真的可以说是4通电直中的极品啊!

网友:
就是电机要多测试了,现在我找不到合适他的无刷

楼主:
建议试用一下B2040,3200KV的内转子无刷。电调建议用好好盈10A—20A。

网友:
这个是专门改小电直的电机,非常不错

网友:
楼上的马达好多呀,我也正要了解到底用哪个无刷在CUPID上好呢?

2040马力大,但是太重了一点有60多g了吧!

2030是否更合适呢?

听说外转子的马达效率比内转的高,而且扭力也大,重量又轻,所以我倾向于用外转子来改装,请推荐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简直太多马达了,关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用2208的固定翼版本的XXD电机2600KV的那种?

有人用过了,可以的.你翻翻.

网友:
太牛了,我也改

网友:
能帮我改吗???

楼主:
可以联系我给你点参考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22楼提供接线图正确。如果只改主电机为无刷,就将CH3油门通道焊出线接到主无刷电调的控制信号输入端即可,然后按照我的照片上面那样,增加一个JST插头座,电源和原四合一板共用;如果改双无刷,除前面讲的接主电 ...

小弟曾改双元刷,初時飛得很好但一打舵后它就自轉不能鎮定,換了二個电變二個陀螺儀都不行,最后改回主无刷尾cn12!

楼主:
无刷电机反应慢,如果用到尾电机上可能会造成锁尾不良,所以一般都是改主电机为无刷,尾电机仍旧使用有刷!

网友:
这样怎么样?

现准备改造尾电机上CN12,,配4025浆,,,             主电机准备上内转子2030或者2040(3700----4500KV之间)或是ESKY外转无刷3900KVV                                                       电调好赢18A启动柔和,-----         电池7.4----1000MA或1500MA,,,,,,,

楼主:
无刷电机KV太高,建议在2600--3200KV左右.电池用7.4V1800MHA.

网友:
现在CUPID的原配已经换用1300mAh/7.4V锂电池了,重量更轻,这样飞行性能又提升了不少,如果再升级无刷也不用换电池了。

网友B:
楼上的,我发现个问题。自己更换LI电后,飞机尾巴比以前要显得重,因为LI电比原来的NI电轻不少。不是把尾巴剪短点能解决飞机尾巴下沉的厉害的问题?

楼主: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移动电池,稍有点偏差不要紧,可以通过控上的前进后退微调来解决.

网友:
问下,这个改了能飞多高啊?

楼主:
原来用有刷电机的时候,一推油也随便上到8层楼的高度,只是怕风大吹跑没再飞高,极限高度没试过。现在改了无刷了,应该可以飞更高吧,我一般不会飞太高,也就3层楼左右。其实原配电机的动力也还是可以的,改无刷的主要目的是喜欢无刷电机的长寿命和低温度。

网友:
期待楼主在外飞的视频

网友C:
有谁知道华科尔4#3的1215主电机的三围,¥25一只??和CN12差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我发现个问题。自己更换LI电后,飞机尾巴比以前要显得重,因为LI电比原来的NI电轻不少。不是把尾巴剪短点能解决飞机尾巴下沉的厉害的问题?

电池在电池夹中的位置是可以前后自由移动的,就是方便来调校重心啊。

楼主(2008-07-13):
引用 网友C:
有谁知道华科尔4#3的1215主电机的三围,¥25一只??和CN12差多吗?

CN12和这个电机明显不一样,CN12是圆柱形的,1215是椭圆形的,功率和工作电压应该也不一样。

网友:
hebo2006 是否要给CUPID多些挂载电子设备的平台和机构?

楼主:
最好不要加,重量上去不好,还是轻点为秒,飞行时间长点。

网友:
我使用过11.1V1300mAh锂电,重量比以前的镍氢重了大约10几克而已,只需要尾马达串联几个2极管就可以了,动力提升非常棒,不需要其它任何改装可以直接使用,但是CUPID不方便挂载这样的电池!

所以想设计一块波纤地板,可以方便使用不同的电池,同时也可以给改装无刷,增加无线摄像头之类的东东提供足够大的平台!

楼主:
好想法,提供个图参考一下。但这机用11。1V锂电,怕电机受不了,主电机肯定很热。

网友:
你有没有好的建议,参考一下。

楼主:
由于丘比特对重量要求高,所以还要想办法减重量,增加装置目前还没有想过。

网友:
CUPID载1300mAH 7.4V 锂电总重大约只有260g,不过能再轻一点也好,如果挂载1300mAH 11.1V的总重在300g以内。

设计一块底板,放在马达和机架之间,直接用马达压住底板,底板向机头延伸出去适当的距离,就可以用来放一些电子设备,重量不会超过3g。

另外,再设计一块大底板,吊挂在脚架与机身之间,在大齿盘下方,,底板向机头延伸出去适当的距离,就可以用来放一些大容量,高电压电池,或者更多的电子设备,重量不会超过8g。

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安装底板。

觉得如何?

楼主:
想法不错,期待改装后的实物图!

网友:
今天准备好了材料,明天开工先做一套手版,嘿嘿。

网友:
这个外转呀

网友:
hebo2006,CUPID也有直接改尾直驱的改装件了,我已经测试过了,效果非常好。

楼主:
是CN12吗?为什么不反装,利用高速风给尾电机散热。CN12我也在用,锁尾效果绝对好于原来的N30电机。

网友:
这个要比我们这里用CN12改装的效果还要好,而且这个桨也是正对CUPID设计的。

网友:
我用4025也是这么装的,感觉也不错,
我比对过,拉的时候CN12很热,控的微调要调很多,要不锁尾不好;推的时候也不是太热,所以一直这么玩,不过最近天热,也没时间玩!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有卖改装好的cupid的吗?

网友A:
支持,有新的尾电机套装了啊

网友:
不会吧。我昨天刚买了套CN12套装。那个TAOBAO店和 啥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有新的尾电机套装了啊

你那里有这种桨吗?现在的桨和CN12电机一直固定不牢,不时要上502,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有好方法啊。找个合适的齿轮,塞进去。然后马达和齿轮连接。点一点502搞定。

网友E:
关键就是找不到这样的齿轮,1.5MM的内径实在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就是找不到这样的齿轮,1.5MM的内径实在太少

雷鸟尾电机的输出轴和CN12的输出轴完全一致,可以拆下雷鸟的尾电机齿轮装到CN12上,然后再装4025桨。

网友:
尾马达的齿轮,我是这样搞的:
小孩玩的四驱车,将长轴两头的齿轮拆下,正好是8齿。
找一根直径合适、弹性好的硅胶电线,将铜芯抽掉,切一断与齿轮等长,将其挤进齿轮的圆孔。
将齿轮套在马达轴上。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