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问题

楼主(2008-04-20):
大家好,我的做的是微风2005 重心图纸给出,但发现一个问题 重心点我支撑在机腹部得到的 与 支撑机主翼得到的 不是一个点 不知正确的重心点是应该支撑到机主翼还是支撑在机腹部?

网友A:
技术帖顶起!!!

网友B:
因为飞机有一定的高度 实际重心位置是在机内部
由于测试是方法上不可能很精确的
测试时每次飞机摆放不可能绝对水平
重心只是在垂直方向上通过于你得到的重心点
得到的重心点就多了
不过这都没什么关系 重心点位置偏差一点关系也不大 随便选个就行

楼主:
好 谢谢3楼回复 果然 选择机翼重心点也是没有问题 好飞
好 谢谢3楼回复 果然 选择机翼重心点也是没有问题 好飞

网友C:
将机翼装上再试
在翼梁附近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