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练习ESKY 004,到底耐摔不,大家评判。

楼主(2008-04-20):
我,新手,喜欢玩一下,非发烧级的玩家。而且是第一个电直。
比较了好久,最终买的是004,买了些备件,头架是原装的,其实当时是要了两个,卖家粗心给了一个,当然退钱了,其余主翼和副翼都是副厂的,便宜些。
入手两周,还没有学会悬停和真正降落,但可以起飞了,基本每次都是紧急收油门掉下来,飞行时间不短,主要是在真机上试验,较少使用模拟器,心想,反正就这次了,燥呗。总体下来,感觉不像想象中的那么脆弱,
卖家送了原装的练习架,说真的,结构太简单,还算比较实用。就四个乒乓球,牌子还是“又一喜“,不是双喜就算了,又一喜是啥???
飞了不知道多少次起落,损坏情况如下:
1,虽然有练习架,但脚架已经摔坏了,自己绑了接着用,属于带病飞行,现在底下粘了海绵胶带,用于”减震“
2.头架着地了两次,一次小区内低空起飞后,风大,偏了落地后没坏,幸运;第二次,找了个宽敞地,以为可以放松了,由于自己打舵没有数,油门过了,一紧张,从近两米高的地方直接倒栽下来,断了一个,当时头架里面的轴承都错位了,死劲才掰下来,心疼死了,好在当时卖家提醒准备了一个,换上继续飞,但不敢冒进了
3.主要是在阁楼上飞,空间不大,经常需要紧急收油,主、副翼经常打到墙壁和物品,原装的主翼和副翼没有坏,但已经给打的都毛边了,看起来韧性很好,副厂的没有用过,不知道好不。
4.那个镍氢电池架真差,明明知道电源线干涉,还给设计了卡式的,没办法,每次都拿松紧带捆住才飞,而且已经脱落不下三次了。本想买锂电,价格比较贵不说,以后是否玩都不知道,就打消念头了,不过最近开始研究450级的图片了,感觉应该很”酷“。
因为是新手,不知道其他的机器如何,作为个例不能评判,因此就把自己的情况说一下,希望新手知道下。
另外感觉玩这种电直,最好是有点动手能力的人玩,否则东西坏了每次去买,花钱无数啊。

网友:
还算耐摔吧,就是那个8字连杆一碰就断.

网友:
也就前期买零件一般多,飞熟了后,很省钱的一架飞机。现在的天气,只要不是很大力量的撞击,塑料件很少坏的

网友A:
最失败是我了,新买的004买回来后马上换016的脚架和电池架已经摔了N次,一样东西都没坏,但前几天飞完后 卸下电池。拿起飞机,大概50CM高的时候 手滑了 掉了下来,日字框的球头摔断了....失败中的失败。。。。

网友:
基本上004坏的地方都可以用502,1元一支,可以用很久。。。。

网友:
恐怕不行吧,悬翼头、悬翼头支架、大桨不能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失败是我了,新买的004买回来后马上换016的脚架和电池架已经摔了N次,一样东西都没坏,但前几天飞完后 卸下电池。拿起飞机,大概50CM高的时候 手滑了 掉了下来,日字框的球头摔断了....失败中的失败。。。。

阴G里翻船

8字那个东东我打到竹杆炸了一个,用一个也能正常飞.............

网友:
本人新手刚入手了004,呵呵,正期待机器快快到呢!

网友:
004啊,感慨良多,反正我是没飞起来,据说是高手玩得东西!

网友:
我觉得新手练这个是比较不错的选择

网友(2008-09-09):
我的004也没有起来过,

网友:
今天炸了,翼片和平衡杆掉了一个

网友:
004还不错...我的004买了1个月了,一直在飞,没坏过啥...

网友:
到手第一天副翼的控制外盘上的小球头就断了。然后发现4合1只能控制两个舵机和大浆了,尾桨不转,指示灯不亮,难道是陀螺和混控坏了?。。。郁闷死了

网友:
新人正在考虑买哪台机子练手,听了大家的话,值得买一架试试。

网友:
004还是不适合室外飞行,我感觉只要打舵时小心谨慎就不会出事。我有好几次在客厅飞,飞机飘来飘去(还是不懂打舵),险些打到墙和沙发,最后还是用手抓住了。现在悬停问题不大了

网友:
004还不错,耐摔吧,

网友:
004还是比较耐摔的,不过我把它飞丢了

网友:
 我也准备买架

网友B:
配件比较高了。当然坏了可以不换的很多,简单修下就能凑合。小飞机,操作比大的难一些。这个熟练了基本450不会炸了。

网友C:
我的004,不到4天就彻底不能飞了,接收器被我烧掉不说,大齿轮也坏了,起落架坏了,尾杆也断了,平衡翼也断了,8字连杆也断了,反正大家有的症状我都有了,唉
现在就在等接收器和大齿轮了,其他地方已经自己修复了,正在等锂电池的到来,但愿下次能飞好

网友D:
我的浆几砍成狗齿了,就断过一次平衡杆,没有坏过其他东西

网友E:
我的是005 不是很结实啊

网友F:
练习的时候,多一点耐心,飞的低一点,及时收油门,少摔一点,或者摔得轻一点,机机就不容易坏了,练习也可以连贯一起,练习的效果也好多了。

网友G(2008-11-30):
还不错,我是先飞016,后来又买了架004的空机,用原来的小神蜓4#拼了一架准004,接收器是华科尔的3合1,没有陀螺,真难飞呀,不过没有怕炸鸡的心理压力,反而飞的蛮爽,配件便宜呀,而且不容易坏,不像016的木浆一碰到东西就得换桨,没米呀

网友H:
我是LZ啊,飞飞停停,到现在还没有悬停,主要是悬停不住啊,不过随机应变的能力倒是大大提高了,天天在阁楼里飞。
油门小点好,现在没有买过备件,就是电池挺不住了,才飞七八分钟,郁闷,准备升级锂电了。

网友G:
锂电池还是必须的,比起原装电池轻很多,充电方便,飞行时间也还不错,物有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