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買450電或500 電,請教高手

楼主(2008-04-20):
本人喜歡500 黑鷹電機,但電池不能像450那樣飛那麼久,請問電可以用二個1.1v 2200 mah 電加長時間玩嗎?wing 450,黑鷹450 或500 ,亞拓,那個好?聽說黑鷹常沒貨,尤其500 電機和油機的配件。請各佔指教,謝謝!

网友A:
黑鹰的机器质量没的说,但配件确实是问题.在国内黑鹰的代理商比较少.买之前一定要先确定你所在地区有没有代理商,配件是否容易找到.
亚拓的机器就不用评价了,肯定好,但价格也在那摆着呢.大概比黑鹰高50%.如果不在乎的话就上亚拓.
电池问题好解决,多买一块全有了,飞完了下来换一块也就30秒时间.没必要加大容量,电池容量大了重量自然也上去了,影响性能.而且2块电池的话还可以飞一块冲一块,价格也比1块大容量的便宜多了!

网友B:
黑鹰500飞着是比较稳,可是配件贼,我的就是500,郁闷啊~

楼主:
wing 450或 phoneix 450?
黑鷹500 大不多,但好平穩,我想買油的,如能調好,是否很好飛。但我見人玩30 都說不夠力卜升。15級的黑鷹可能不是好的。

网友C:
亚托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