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400PRO悬停爽飞14分钟~~~~~~~~~~~

楼主(2008-04-20):
配置:T8控、PCM接收机、冰峰雷电35F、好盈30A电调、401加S3154锁尾。~~~~~~目前T8控调舵、接收机重起还未解决,不过今天一只
电池
就出现一次失控情况,剩余时间很好,直到电池保护下来刚好13分45秒,电池AKE15C。

网友A:
连续悬停14分钟不累啊?

楼主:
练习为主!T8的问题没解决,只能飞悬停~~~~

网友B:
14分钟下来电压多少!

楼主:
测量3只电压3.5V

网友C:
楼主快要出师了,恭喜,我是四川广安的

网友B:
原帖由
wang68718
于 2008-4-20 18:55 发表
测量3只电压3.5V
 你是新手吗?3.5还能飞!电池不要了啊!一般最多不要超过3.7以下!可惜ake了!哈哈!

楼主:
下次注意了,控制在3.7V以上,谢谢~~~~~

网友D:
最好不要电池保护了才落下来,几次后电池就回大肚子了。

楼主:
谢谢指教~~~~飞个几分钟比较合适????

网友B:
悬停8分钟嘛,3d 4分钟嘛,少飞点对电池好!

楼主:
谢谢啦!一定注意这个问题,要不又得买电池了~~~~~~控的问题还没解决,郁闷!!!!!!

网友E:
我用SJM原厂15C电池,原厂电调电机,在北京一般天气飞,保护电压3.3V,空载3.7V时,可以飞9.5-10分钟。

网友F:
这不算什么!我的也可以的!我是用原厂电机,电调,STARMAX15C.我的控定时7分钟,一般是报警即落地.

网友G:
ㄏㄏ....我不管幾分鐘.....上去就是哀豆....5分鐘就給他下來......讓電池永保安康.......別貪飛.....而損了電池

楼主:
飞8分钟比较合适下来还有3.7V

网友H:
你还可以飞到3.2V再下来,可是电池很快就会怀孕的;
我倒是经常把我的10C电池飞到3.5V,至今几十个循环,6块电池没有任何要怀孕的迹象,小电流放电不容易怀孕

楼主:
呵呵!不能飞这么长了,要不该买电池了~~~~

网友I:
一般飞7~8分钟较合适

网友J(2009-03-24):
:funk: 注意控制在3.7V以上

网友K:
我说怎么我总报废电池呢.......

楼主:
现在飞航线,一班下来就在6到7分钟,电池控制在3.7伏左右

网友L:
还是我的LIFE好,一趟下来2.7~2.8左右。一点不怕过放

网友M:
你想报费你电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