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经常用自己的小车床车丝吗

楼主(2008-04-20):
我一般都是用丝锥和板牙 除非直径大的 没办法时用 很费劲的

网友A:
我常车 不过床小 用手摇的 自动惯性太大

网友B:
我也是手摇皮带盘

网友C:
常规丝锥、板牙干不了的,我车。

网友D:
小车床没有离合器车丝有点麻烦``外加小车床车出来的丝`精度也不怎么高```一般工业普通车床的仿行丝杠`都是2级精度``理论上`车出来的丝`可以达到3级精度```而小车床都是些`黑心厂家做的``那个仿形丝杠`的精度貌似根标准件差不了多少```还有些小车床改装单相电动机之后`就懒惰没有接反转`所以`` `车丝相当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