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RC POWER 601 一开始充电就重启

楼主(2008-04-20):
我的RC POWER 601 用了一段时间,现在出了问题可以开机,一切功能选择正常,但一开始充电就重启,请教各位同好,有谁知道那个部份出了问题?那里可以维修?谢谢大家!

网友A:
不懂了只能顶顶~~

网友B:
是不是输入的电源电流不够,换一个大电流的电源试一下。

网友C:
为什么不与商家联系呢

楼主:
电源的问题一一定不是,因为用在另外一部充电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我测量过电压,一充电,电压就下降得好利害,直线下降!可能是有什么短路,

网友B:
应该是短路了,是不是滤波电容短路了,还是找商家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