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悬停视频

楼主(2008-04-20):
大家帮忙看看飞行到2分47秒时,飞机突然不受控制,向下跳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自己坐回沙发~~~~~~~~怎么回事,各位大大帮忙看看呀~~~~~~~

网友:
在机房里玩,不怕领导骂哦

楼主:
天地飞T8~~~~

网友:
兄弟,听你口音好像是四川人,是四川哪里大 ?

楼主:
四川阿坝的~~~~~~你是哪个塌塌的嘛~~~~

网友:
我也用天飞8,试过4-5次在悬停的时候突然向上一跳,一直都不知是什么原因,不知会不会是控的问题。

楼主:
我不知道、等晶体回来换了再看看

网友:
太低了

不好飞

网友:
小直升机挺有意思,还是玩不起直机,

楼主:
因为控有问题我的飞行高度一直没超过20公分,呵呵~~~~~~~~没办法,怕炸。。。。

网友A:
我是成都的!兄弟爱惜电池啊!

楼主:
飞下来电压剩余多少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成都的!兄弟爱惜电池啊!

谢谢兄弟!下次注意,一般费多少时间???电池比较好?

网友:
T8不是有很多人在說有時候突然失控的么····

80%是因為控和接受的問題···

楼主:
那不是这问题没办法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飞行到2分47秒时,飞机突然不受控制,向下跳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T8C控的问题可能性最大!我最早用过T6C!现象也是如此!就是在模拟器中飞也时不时的出现同样的情况!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最后不敢用了!控换成futaba 6EXHP 后,一切正常!建议楼主如果有条件的话先借周围模友的控试下!

网友:
我飞SJM 400 Pro也曾出现过一跳一跳的问题,曾经以为是接收干扰,结果有一次机子突然掉下来,一检查,发现电机接头脱焊了...温度好高...我估计是原来接头虚焊,导致偶尔跳火造成干扰,最后把接头烧熔了...最终脱焊..
个人经验,只是提供个参考

楼主:
郁闷!!!!!!今天飞第3个电池只见升降舵向上猛抬,遥控器没反应,眼睁睁看作炸机,损失大浆一副,9克舵机一个,水平翼报销,!!!!!!
这控问题大!关油门居然没反应.  保险起见,准备换遥控器了$%^&***&*\哎!!!

网友B:
我很怕查不出原因的問題···
不過遙控可能真的非常大····

网友C:
我以前用天8飞400pro时。跟你出现的现象一样!!!有过二次在空中突然掉一下转速后又正常现象,现在飞亚脱450SE目前还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D:
這問題早反映給天xxx了...全新的spcm喔.......無疾而終.....換控之後.......一切安好

楼主:
兄弟!!你换的是什么控! 现在没问题吗?

网友E:
看视频里面2分47时的突然跳动不是很大,不属于非正常情况吧!

楼主:
还正常呢,昨天晚上飞第3个电池时遥控器失控、油门也不起作用,升降舵机猛向上抬,用熄火降落才关闭的,现在损失大浆、水平翼,一个舵机,晕死~~~~~~~~~~

楼主:
把晶体焊死也没管用,T8不飞了,今天换FUTABA T6EXHP,我也真是的,因为T8做得好所以买了,把T6EXHP放在一边没用,呵呵、自己害自己,T6EXHP还没出现这样情况~~~~~

网友F:
我可不敢用天地飞的控来飞直升机,我的是JR 9X2

楼主:
我现在升级了2.4G系统,一切OK,5个电池飞完也没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