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各位魔友

楼主(2008-04-20):
做了艘金属船(仿真) 1500mm长 i26宽 双驱动 请各位指教 什么型号规格的
电机
电调

网友A:
虽然不知道,但还是要告诉你,到仿真区里问问看吧。那里比较靠谱。

网友B(2008-06-09):
好大的船, 应该可以上750电机了,要是不太追求速度,上540应该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