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汽油船用的减振胶脚,知道的朋友说一下那里有卖。。

楼主(2008-04-20):
找汽油船用的减振胶脚,知道的朋友说一下那里有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面有好几家都有,40元4个

网友B:
这东西不能自己切割吗?用橡胶的我感觉会比这个更好些

网友:
机车或是汽车配件店里有很多  这东西大多是规格品

网友:
可以联系我

网友:
不知道医院里注射剂的瓶盖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能自己切割吗?用橡胶的我感觉会比这个更好些

我本来也想用橡胶来代替,但恐怕是不行的!请仔细研究一下专用减震胶的构造就知道能不能替代了,不是一块橡胶一棵螺丝的简单事,而是一个减震胶就有两个螺丝杆,互不连接,每头单独固定,才能起减震作用.即便有可用的替代品但是效果难说! 不知我观察的对否,?请有经验的老师发表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本来也想用橡胶来代替,但恐怕是不行的!请仔细研究一下专用减震胶的构造就知道能不能替代了,不是一块橡胶一棵螺丝的简单事,而是一个减震胶就有两个螺丝杆,互不连接,每头单独固定,才能起减震作用.即便有可用的 ...

网友:
真正的避震膠是有分横置式和直立式的!

也要因應机器的大小來配合不同的大小和軟硬度,材料也有些是防油的(甲醇和汽油)
材料及粗度不合比例是很容易脱落的,小心選購!

油箱座红色的為有坑的直立式,質材有点像硅胶模樣,比較矮一点,減小不會前/後,左/右摇擺不定.

注意安装時跟机器軸心[盡量]成一直缐是最好的,因扭动時不會使接合軸套出现擺幅大增而做成軸座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