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控都用什么电池

楼主(2008-04-20):
模拟器玩到没电 !

想换充电的,网上查了下,镍氢2000mah左右的10块一节,还要配个充电器,8节过百元~~锂聚电芯1800mah的18元一节,3节54元,充电器我有,忽略。但是锂聚用在控上太不甘心了!

所以想问下大家用的什么电池,南孚我用不起了

网友:
很正常的!我就用充电电池阿!南孚肯定用不起,你考虑我建议直接充电电池

网友:
8节品胜1800的。加充电器大概100吧。。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啊。

网友:
3S 3000mAh 二手锂锰电.

找广州的乌鸦帮忙弄一些吧,大约3节电池40元左右.

网友:
用杂版的充电电池

网友:
ravenfire ,这位模友就是广州的乌鸦.

网友:
玩模拟器啊?我直接把控改成外接电,怎么玩都行~ 呵呵

网友:
还是外接电吧,12v的小变压器,很容易买到的。价格又便宜。

手机的旧电池,自己改也能用。

lz说的锂聚芯,完全可以改成控电,用来飞真机。

网友:
我在用三洋2500毫安的5号电池,22一节,我现在用了半个月了,还10V那,很耐用的

网友A:
SANYO eneloop 2000MAH, 性能不说了,总之一个字,好! 除了贵

网友:
700mAH手机电芯4元X3=12元。手机充7元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NYO eneloop 2000MAH, 性能不说了,总之一个字,好! 除了贵

好...贵

网友:
嗯,网上2-3元的充电电池也可以用的,只要不用智能快冲就行,8节20来元+10来块钱的充电器两个就行了

网友:
我用的是6元一片的锂聚 800MAH 放电值5C 组3S用在控上很好的

网友:
锂电和镍镉都用,锂电用的成品电120一块,镍镉8元一节2200MAH,8节64元。

网友:
退役的3S锂电,加一个二极管,一直在用。。。。。。

楼主:
对锂锰感兴趣,只不过查了下3000mah的那体积太 了,有没有小点的比如1500的

网友:
找玩具车上8个电池的电池板,接个JST头,控也接出个JST头,用橡皮筋套在控上插上电池即用.几个控换电池方便极了.

网友:
我用8节2000的氢电,90元左右
不一定只用在控上啊
用在数码相机上也很合适,一次带上4组,出去好几天都不怕没电了

网友:
我的飞行用的控使用的是1800毫安的次世代5号充电电池8节,备用8节杂牌5号2000毫安充电电池!模拟器控使用的是杂牌2000毫安5号充电电池8节.还有850毫安双鹿充电5号电池8节做备用!呵呵!充电器已经使用坏了一个三洋的,现在使用的是SONY的带放点功能的,咬牙买的啊!呵呵!
电池买好点的不会亏的,现在完全可以买2200毫安11.1V的锂电池组做控电池,很不错!我这里老范就使用这个!电压保持良好!很不错的电池!

网友B:
我用杂牌NI-MH 3800mAh电池, 虽然没GP等电池那么好,但是足够用了,又便宜5块1颗 ,充满一次用好几天了.充电就是TDF6A上面的充电接口,12V 电源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杂牌NI-MH 3800mAh电池, 虽然没GP等电池那么好,但是足够用了,又便宜5块1颗 ,充满一次用好几天了.充电就是TDF6A上面的充电接口,12V 电源输入.

我也是T6A,这个3800mah肯定是虚标,有没有实测过有多少容量呢,5元能上个1000mah也不错了~

网友:
我用的800MAH的鹏辉镍镉,35元8节~~~
就是用不了多久,我飞的ESKY的LAMAV4,控好象挺费电的~~

网友:
我弄的超快速充电,14V,1000MAH的电源实配器,一个小时充满,但电池流淫水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T6A,这个3800mah肯定是虚标,有没有实测过有多少容量呢,5元能上个1000mah也不错了~

这个我问了厂家, 他说电池都有些需标, 品牌电池也有点需标, 只过不没需标那么多,品胜的2300MA实际测试只有2000MA
这个3800MA 的厂家测试有3000MA , 不过便宜是硬道理.够用就好.

充电器,我觉得还是用慢充比较好,快充发热厉害, 对电池寿命没好处

网友:
我用手机电池 自己组的

网友:
我用三片锂聚 4.2 x 3 = 12.6,再加了一个1N4007。就差不多12v啦~

网友:
我的遥控都是镍镉,那种工业用的,1000mah。很好用,主要是一致性很好!!

网友:
GP 的 镍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