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星星125A电调一问

楼主(2008-04-21):
新手一问,把电接上后怎样设定使用?

网友A:
一般都不用设定的~

网友B:
找星星要下说明书

网友C:
125A电调使用说明
基本特征:
1, 电压范围 6V—30V
2, 6---20NIMH 2--7 LIPO
3, 内阻0.001
4, 36 个精选高性能场效应管
5, 单节LIPO保护电压3.0V
6, 尺寸70X40X12 MM
7, 最大连续工作电流125A(需要比较良好冷却条件)瞬间工作电流150A以下(10秒)
8, 保护温度90摄氏度(表面温度)
9, PWM频率 8K 16K 32K
10,支持绝大多数模型用无刷电机
11,本产品不带bec输出,接收机要使用外接电源。
附加特性:
油门位置错误禁止启动
自动学习油门行程
错误信号关闭动力
接收机无信号报警,并关闭输出。
多功能调节电机特性
使用注意事项:
1, 本设备为电池为能源设计的,不能使用其他类型的电源,如果使用其他电源有可能损坏本设备或者电源。
2, 本设备为遥控模型产品,不能使用在载人系统上面,以防止以外
3, 本设备为大功率电子产品,在工作中会产生大量热量,请注意保持强制风冷条件
4, 本设备内部带有电源电压检测系统,在和电池连接的时候请用尽量短的连接线,并且保证有足够电流的电池。以免电压系统产生错误动作,影响使用。
5, 本设备不允许同时驱动2个或以上电机,以免发生误动作。
使用方法:
把电调的输出线和电机连接,电调信号线和接收机油门通道连接。(注意本电调不提供接收机电源。)确认发射机油门在最小情况下,打开发射机和接收机电源后,接上主电源。
系统上电时候有∮ ∮ 2声提示声音,表示电源/电调/电机连接成功。等待1秒中电机将会发出2声BEEP BEEP声,这个是安全提示声音,证明电调已经在接收机控制下,这个时候请远离螺旋桨,以免发生事故。安全提示声音以后,电调就可以按发射机的油门提示,控制电机旋转和停车。
如果上电提示声音连续进行,那么请检查接收机电源或者发射机状态。
注意:本电调在失去接收机信号时候将马上关掉输出,并且发出∮∮∮∮∮声音。以提示信号错误。外场飞行时候或许您可以按此声音寻找您的飞行器。(PCM接收机在失去发射机信号时候会保持其正常的控制信号,此时电调将无法通过电机提供此声音)。另外某些接收机不带静噪功能的,在未开发射机的情况下或许不会发出∮∮∮∮声音,但是绝对不会有安全提示声音。这时候请打开发射机。
安全提示声音声响比较大,可能会导致电机轻微动作,这是正常的。如果安全提示声音不足够清脆,请检查电池或者电调到电池连接线的质量。
调节方法:
1, 切断电调主电源,打开发射机,接收机电源。
2, 把发射机油门推到最大
3, 连接电调主电源
4, 等待提示声音
上电提示声音:∮ ∮
系统将进入主选单:
∮• 这是第1项目选单,为电池种类和数量。
声音重复3次,如果油门不做变动,将转到第2项目选单。
如果要选择里面内容,在这个声音结束完以前把发射机油门移动到中间,等待新的提示声音。
•- 代表电池电池无保护,当电池电压再下降到5V以下时候将停止工作。这个菜单所有声音重复3次。
如果说需要这个选项,请在这3组声音结束以前把油门推到最高。等待更改设置声音
注意: 更改设置声音为2声高频声音。
同时系统重新进入主选单
•-无保护,此时第三选单的软停车桨车将无效。
•――使用2S(保护电压6V)锂聚合物电池每节电压下降到3.0V时候降低动力输出,在2.9V时候将切断动力输出,可以用做ni mh电池的电压保护选项。
•-――使用3S(保护电压9V)锂聚合物电池
•--――使用4S(12V)锂聚合物电池
•--―――使用5S(15V)锂聚合物电池
•--――――使用6S(18V)锂聚合物电池
•--―――――使用7S(21V)锂聚合物电池
如果不改变发射机油门,系统将重复此子菜单,直到发射机油门到最大,重新进入主选单。停止选择或者取消可以在任何时候把发射机油门推到最小,系统将重新载入数据,等待1秒时间,安全提示声音出现以后。即可按油门比例输出动力。
∮•• 第2选单 为油门待性
••-自动油门行程
••――固定行程
••―――高加速,油门加减速响应比较快。
••――――底加速 , 油门加减速响应比稍慢。
∮••• 第3选单 为刹车选项
•••- 无刹车
•••--轻微刹车,油门到最后时候启动电机刹车,连续时间为3秒。中途有动力输出请求,即刻取消。
•••---中等强度刹车,时间3秒,中途有动力输出请求,即刻取消。
•••----高强度刹车,时间3秒,中途有动力输出请求,即刻取消。
∮•••• 第4选单 电机运行选项
••••-电机正转,调整电机的转动方向,不需要换电机的接线。
••••――电机反转,调整电机的转动方向,不需要换电机的接线。
••••―――软停车,当电池电压低于电池保护电压时,将自动降低输出功率。
••••――――硬停车,当电池电压低于电池保护电压时,将直接关闭电机输出。
∮••••• 第5主选单,为电机电气提前角选项
•••••- 2度 适合2-4极电机使用
•••••-- 7度 适合6-8极电机使用
•••••---15度 适合10-14极电机使用
•••••----30度 适合10-14极电机增加输出时使用
注意8极以上电机可以使用高1级的提前角,这时候输出增加同时效率会有下降。所有电机均可以使用最小进角选项,以获取最高的效率。
∮••••• 第6主选单,为电调的PWM频率
••••••- 8K
••••••―― 16K
••••••――― 32K
当油门进入中间位置,等待∮∮∮∮∮以后把油门推到最大,即可完成数据保存。每次数据保存动作后,电调将从当时设置项继续开始循环,而不是从头开始。
可以在1次设定中做完全部设置,全部设置完以后将油门拉到最小,等待安全提示音以后即可正常使用。

楼主:
麻烦楼上了,谢谢. 很长细,使用方法很易明,不过调节方法看完有点头晕眩,都怪自小不喜看书,都是要实际地试一下.

网友B:
这样的设置方式,让我想起了当年弄打印机的时代,设置打印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