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B的辉胜舵机问题

楼主(2008-04-21):
买了450B空机后配T9控,自己在网上学装今天搞好了。但发现控制副翼的辉胜9G舵机在通电后呱呱叫,要摇动遥控器的控制杆才停止叫,切换非锁尾和锁尾副翼的辉胜9G舵机又呱呱叫要摇动遥控器的控制杆才停止叫  不懂为什么这样,换了新辉胜9G舵机问题一样,我原来的450C+T9套没这样的问题 ,那位大侠知道啊。

网友A:
安装上舵臂没有呀?如果安装上了,那就是舵机回中不好,看看各个轴承,轴是否有弯曲,变形!慢慢查,我的固朗450C套机新机就是这个问题,结果后来才发现,尾轴是弯的。郁闷!

网友:
检查电调的BEC输出电压,如果是6V输出的,辉盛9克舵机受不了的!

网友B:
舵机是发出告警吗?????
我的450昨天主桨碰到了,后来启动就听见电调“嘀”一直响,舵机一切 正常,就是电机不动,没反应。
哪位大虾,指点一下吧????
我是个新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上舵臂没有呀?如果安装上了,那就是舵机回中不好,看看各个轴承,轴是否有弯曲,变形!慢慢查,我的固朗450C套机新机就是这个问题,结果后来才发现,尾轴是弯的。郁闷!

安装上舵臂没有呀?安装上舵臂了,但舵机都换新的还会响
轴承,轴是否有弯曲,变形!?新机自己调试好了双浆也搞好了检查后没发现其他问题,试飞了也没问题。。。。。。就是会响动摇杆就没响了。。。。但切换锁尾和非锁尾又响。。。。配置和450C的几乎一样接受机也是天地飞的和450C的一样。。。。电压没问题。。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是发出告警吗?????
我的450昨天主桨碰到了,后来启动就听见电调“嘀”一直响,舵机一切 正常,就是电机不动,没反应。
哪位大虾,指点一下吧????
我是个新手呀!!!!!!!!!

电调“嘀”一直响????电机响吧。。重新把电调和电机按说明书重新调一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