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充电器的截止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8-04-21):
我是新手,前段时间坛子搞
活动
,中毒严重,入手G2
充电器
一台,
电池
也陆陆续续到了。在给新电池充电时,严格按照说明书来充,结果发现:1、充电后充电器显示电压均为4.2V,用万用表一测(我的表是优利得的UT58E,四位半的新表)均在4.25~4.3之间,这截止电压也太不准了吧?
2、电池长期处在4.2V以上对电池有影响吗?
请高手、路人不吝赐教!

网友A:
我前段时间买的G2也一样发现有问题,返厂检修回来问题依旧(不是说有质量问题不修换新吗,哎~~ )……最后还是自己动手调截止电压,除了第4路调不下来,前3路勉强调到4.20左右,具体见下面这个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9704
长期过充到4.25以上,具体影响有多大就看电池的体质如何了~~

楼主:
根据楼上的帖子改了重新调节了截止电压,不过第三路就怎么也调不下来,总是在4.221V就停了,然后不管顺时针还是逆时针都是变大,也就是最小只能调到4.221V(原来的截止电压居然是4.527V,汗一个),GN不知道是在干什么?难道出厂时不调截止电压吗?那几个电位器调节就这么麻烦吗?

网友B:
换掉可调电阻串连的
电阻
降低阻值就OK了!找不到电阻的话你把第4路的电阻换到第3路,反正第4路用不着! 电阻小小的很难焊的噢!

网友C:
G2就没人骂暴利?

网友D:
看来还是自己DIY的截止电压比较精确!

网友E:
4.52v,太离谱了

网友F:
我的正在准备返厂! 汗! 是不是寄到DN网站上的网址,写帝能电子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