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完成的"小丑鱼"

楼主(2008-04-21):
配置.C2208 870KV,12A电调.
想上折叠浆,11.1V 1000MA电池.不知道选多大的浆好?

网友:
这个飞机的工艺不错,上次在别的模友那里见过,可惜现在没有卖的了

网友:
轮子有点后现代主义 啊

网友:
不错~~~好看~实用

网友:
感觉有点非主流~~

网友A:
请问:

1 舵机的连杆是如何走的? 装在尾杆里面, 还是在外面的? 好像没有看到钢丝. 想学习一下, 减小连杆阻力.

2 接收器的线这样绕, 会不会受影响.  如果尾杆是碳纤维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1 舵机的连杆是如何走的? 装在尾杆里面, 还是在外面的? 好像没有看到钢丝. 想学习一下, 减小连杆阻力.

2 接收器的线这样绕, 会不会受影响.  如果尾杆是碳纤维的话.

1.是在里面的
2.我只是临时这么装

网友:
呵呵,华迈的小天使,很漂亮的一款小飞机,建议你用2208KV2000左右的电机,就用原配的6X4桨,3S1000MAH电池能飞半个多小时。

网友:
这个不是叫小天使么?

楼主:
哈哈,这小天使被改丑了,而且颜色搭配有点象小丑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