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控里通道控制是电位器还是可变电容

楼主(2008-04-21):
我看到好多控里的通道控制都是电位器的,时间一长了磨损老化,就会失灵~~,大家用过音响上的电位器音量调节就知道,时间久了一调音量就会发出噪音~~用在控上特别是飞航模的控又是一个炸机的硬条件~~
如果是可变电容的就没有磨损,不会老化~~

或者是模仿电脑鼠标的结构也不错的~~~~

我想再问下PS2手柄的两个摇杆也是比例控制的,用的是什么结构,是象鼠标的光电结构还是象控的电位器结构~~

网友:
可变电容没有电位器稳定,温度漂移大; 而目前控制器都是MCU,ADC需要一个电压变化就可以进行编码,如果用可变电容会增加元件; 另外可变电容如果需要比较大的可变范围的话,体积太大.

网友:
好控的电位器和收音机的音量电位器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当然和光的也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
是的碳膜的差些..做成绕线的精度.寿命就相当好啦

网友:
要改进的话,就应该用OPTO光电编码器,这样才够准.不过价格也...

楼主:
可以模仿电脑鼠标里的结构~~
现在PS2的手柄摇杆也是比例控制的,是用的什么结构~~

楼主:
控的比例控制结构应该做成模仿鼠标的结构是最好的,造价也贵不了多少~~那就相当耐用相当稳定了~~

网友A:
鼠标的中心点很容易漂移啊 不如你把鼠标来回走几下 再回到原来的位置 鼠标指针 不见得是原来的位置了

网友B:
我觉得用光栅麻烦的地方是光栅是相对测量,其他三个通道都好说,开机默认在中间,可是油门通道开机没有固定的位置,每次都要重新设定一下起始点(就像数显游标卡尺),操作起来比较麻烦。精度应该不是太大问题,数显卡尺到0.02mm很容易吧,如果测量一个1cm转盘的边缘,能到0.1度左右,应该够高了吧?

网友C:
还没有听说有人控坏掉之前电位器先坏的

那个电位器还是很强的说,微电流,高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用光栅麻烦的地方是光栅是相对测量,其他三个通道都好说,开机默认在中间,可是油门通道开机没有固定的位置,每次都要重新设定一下起始点(就像数显游标卡尺),操作起来比较麻烦。精度应该不是太大问题, ...

光栅其实是有绝对测量的,但是价格相当地贵,用在专业设备上的,体积也会比较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听说有人控坏掉之前电位器先坏的

那个电位器还是很强的说,微电流,高精度

国产或者说你身边能买到的,就没有这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鼠标的中心点很容易漂移啊 不如你把鼠标来回走几下 再回到原来的位置 鼠标指针 不见得是原来的位置了

你知道它默认是带加速了吗?同样长度,快慢移动在显示器上的长度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用光栅麻烦的地方是光栅是相对测量,其他三个通道都好说,开机默认在中间,可是油门通道开机没有固定的位置,每次都要重新设定一下起始点(就像数显游标卡尺),操作起来比较麻烦。精度应该不是太大问题, ...

同意,用光的要开机校准,四通没什么,十几通就大麻烦了............

网友:
1,鼠标的光栅分辨率太低了,分辨率高的鼠标都用激光的了;
2,而控最多也就用掉180度,一半光栅是浪费掉的。一个512线分辨率的光栅,最多也就实现8bit的精度。如果控制器的ADC是10bit的,需要一个2048线的光栅,那这个成本就相当地高了;
3,然后要在一个电位器的尺寸里实现一个2048线的光栅,这个成本又高了去了……

绝对值的问题可以解决的。

网友:
有道理.  希望控做的越来越好, 价格保持稳定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模仿电脑鼠标里的结构~~
现在PS2的手柄摇杆也是比例控制的,是用的什么结构~~

PS2手柄使用的也是万向电位器结构,这种100多元的遥控器不可能用光源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