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根据拉力确定航模电机!!?

楼主(2008-04-21):
哪位高手知道如何根据拉力确定
电机
?拉力约17N时该怎样选择电机呢?(不是直升机,螺旋桨在前面)
电机选好后某一速度下工作电流该如何计算呢?
我没有实际经验.急需答案,请赐教!

网友A:
这个问题很难。请楼下的继续。

网友B:
不用计算了,直接实验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C:
17N 这么大 用甲醇机得了
电的 电池肯定.................................

楼主:
可是我没有实验设备啊。哪位有经验的指点一下!

网友D:
大机机了吧???

网友E(2008-06-06):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F(2009-01-02):
路过的,混分的,专门顶帖的
路过的,混分的,专门顶帖的

网友G:
根据G=mg可得m=17/9.8=1.73Kg=1730g
1730克的拉力就得用油动了!

网友H:
1。7kg又不大,给个配置吧:
emax 2826 950kv,
11*7桨,4s 3000-4000mah。
电流大概4x安培,lali 1.7-1.9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