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横轴螺丝断了,拔不出来,怎么办?

楼主(2008-04-21):
求助:
       450se横轴螺丝断了,拔不出来,怎么办?内六角螺丝断了,还有一节在里面!

网友:
直接换横轴就OK了那东西价格也不贵啊(副厂)!

网友:
直接换不就可以了?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大桨夹和横轴之间拔不出来啊!横轴卡在桨夹里面了

网友:
敲出来嘛.

楼主:
一头横轴卡在桨夹里面了,另外一头螺丝又拆不下来!两个桨夹死命拽,也拽不出来

网友A:
找个小钉子从断的这边敲一敲就出来了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

网友:
用锯子在桨夹处将横轴锯断不就可以取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小钉子从断的这边敲一敲就出来了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

我回去试试: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间隙太小,怕伤到桨夹和中联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回复

网友:
敲出来,重新换轴承

网友:
用小钻慢慢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