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G3.5时怎么去除音频的杂声!

楼主(2008-04-21):
我TDF06-C+G3.5+PPJOY+音频线能玩了!就是音响里有杂声!问高人!怎么去除!我插的是LINE插孔!

网友:
并口线可以,音频线我不会。

网友A:
打开系统调音器,把line-in 关闭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系统调音器,把line-in 关闭即可

  就是那么干!

网友(2008-12-15):
把LING IN静音选中就可以了...MIC同样道理,,统统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