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9的S中哪个是PPM输出?谢谢!

楼主(2008-04-21):
小弟的天9模拟线丢了,只要DIY一个了
可是小弟愚蠢,不知道S端中哪个是PPM输出,知道的大大请告知一声,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可怜呢!如果是要天9的转接线我送你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怜呢!如果是要天9的转接线我送你一根。

谢谢您的好意。不过要是在本地的话就好了。

网友B:
面对插头,缺口朝下,左下脚是P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对插头,缺口朝下,左下脚是PPM。

Thanks a lot!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面对插头,缺口朝下,左下脚是PPM。

地线是外壳还是右上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壳

。。。
故意的。。
和化科尔的,esky的都不同。。
华科尔的是左下没错,可地是右上
esky的壳是地,ppm是右下。。
国内的厂家就这么点能耐么?非要在这些小东西上搞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