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玩过多发模型的高手,帮忙解决一下电调的BEC问题

楼主(2008-04-21):
根据技术文章说的,飞机如果使用多个无刷
电机
,每个电机都要配备电调,电调用Y线连接,然后要关闭一个电调的BEC功能(BEC功能也就是通过电调向接受机供电)。估计两个电调同时向接收机供电,会让接收机受不了。但电调的说明书上没有写如何关闭,好盈电调有的型号没有BEC功能,那么能和有BEC功能的混用吗?
能不能通过断掉通往接收机的三条电线中的一条来解决?(一条是正极,一条是负极,还有一条是信号线)能断吗?断那条?

网友A:
BEC一起用没问题的,电压都是一样的就可以了,要断的话断正极的线

网友B:
用没问题

网友C:
把其中一个BEC输出的红线(正极)取下就可以了(只接负极和信号线)~~无刷电机的双发有点不好飞~~

网友D:
如果飛機夠大,建議使用單獨的接收機電源較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