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TT01 RTR版和组装版价格差那么多?

楼主(2008-04-21):
TT01 RTR版和组装版价格差那么多?
那个质量好一点?

网友A:
車子沒有分別.....
KTI....就是要自己組裝調適...含廠原馬達(540)和電變.....遥控设备,电池,充电器需要另配
RTR......就是什麼都有..........充電就可以玩
建議還是買KTI...因為原廠的.....遥控设备,电池,充电器不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