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用IMAX-B5的请进!

楼主(2008-04-21):
最近买了个B5充电器,但全是英文的,不会用!麻烦请会用的帮帮忙!
1:为什么没连接电池,但屏幕上CHARGE(充满)字样一直显示着?
2:当模式选到NIMH(镍氢)时,连上镍氢电池组,还要按什么按钮才会充电?
3:锂电的模式有两个,各代表什么意思?
        LiPo      BALANCE     CHG
         0.1A                   3.7V(1S)

        LiPo             CHARGE
          0.1A                  3.7V(1S)
4:以下两张图片哪张是对锂电正确的充电方法呢?

目前只有这些疑问,以后遇到新问题会随时提问!麻烦懂的朋友帮帮小弟!!!!

网友:
长按START就开始充电了,说明书上说你的第二种联接方法是对的,是平衡充,我现在就这样接着充电的也是长按START后进入确认菜单再按一下子START就开始充理电了。

网友:
理电你要选几S的电再充要不充不了,你图上的电是3S11。1V的注意一下就行了,简单的很用一用就会了!

楼主:
那1和3怎么解释啊?充电时CHG 000:00 00000 中间的是表示充电时间,但后面的则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还有充锂电时当电池充满后会不会自动跳掉?而其他的电池又怎么样呢?

网友:
只有在充理电时有电池节数的选择,可以选2S 3S 4S 5S你在理电充电菜单里按START可以选择所充理电的节数,再按可可选择充电电流,高低电流调整和电池节数选择用中间的二个键选就行了,选好后长按START后进入确认菜单再按一下子START就开始充理电了。确认时你看你的电池是几S的和你所选择的一不一样就行了。充满了有报警声音呢。可以自动停止。

网友A:
LiPo      BALANCE     CHG 是指平衡充,LiPo  CHG 是普通串充,不是平衡充;
CHG 000:00 00000 前面是充电时间,后面是充入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Po      BALANCE     CHG 是指平衡充,LiPo  CHG 是普通串充,不是平衡充;
CHG 000:00 00000 前面是充电时间,后面是充入的容量。

那样1800MAH的电池必须达到1800才说明真正充满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样1800MAH的电池必须达到1800才说明真正充满了啊!

难到你想把电池里的电都放完了再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到你想把电池里的电都放完了再充电吗?

B5没有放电功能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样1800MAH的电池必须达到1800才说明真正充满了啊!

1800MAH的电池好像要充1.2*1800MAH才行,最简单用自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00MAH的电池好像要充1.2*1800MAH才行,最简单用自动吧

问题是不会用啊!

网友:
充满自己就停啦,有啥不会的

网友D:
楼主要学的太多了。
留邮箱地址,我找一下,我电脑里应该有以前保存的B5的官方中文说明书,一般详细。不过依楼主的功力,想要领悟,还需时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学的太多了。
留邮箱地址,我找一下,我电脑里应该有以前保存的B5的官方中文说明书,一般详细。不过依楼主的功力,想要领悟,还需时日。

麻烦用短信发给我吧!也可以发论坛里,让更多的朋友受益!

网友D:
是PDF文件,你还是给我邮箱地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PDF文件,你还是给我邮箱地址吧。

给我一个吧!我的邮箱是tjg7212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