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做高压电源

楼主(2008-04-21):
悄悄地告诉你高压电源是怎么做的,哈哈。利用最简单地材料做。哈哈。
3DD或3DG三极管一个,可以在废电路板上拆。电视机上高压包一个。150欧电阻一个,要求电阻功率较大。03mm漆包线不要1m。电路图就在下面了,3岁的小孩子都看得懂,自激震荡嘛,哈哈。

哈哈,要是还不懂问我,哈哈。qq740573099                              这个东西做高压点火很好,哈哈,稍微测试了一下,用6伏特地电源,电压可以达到3万,不过要是你的电阻散热不行,就不能长时间工作,电流就有1安多,电阻发热有点严重,可以加散热片。还可以将多个这样的高压单位串联,我搞了3个串联,电压可以达到8万左右。哈哈

网友:
请问你要这么高的电压干啥呢?电死人不偿命呀,说来也想请教你,这高压在什么地方产生,你知空气的最高击穿电压是多少伏吗?不要认为你想多高就有多高。

楼主:
判断高压包上原线圈和副线圈很简单,用万用表测电阻,线脚电阻几乎为0地为副线圈,高压包正极出线和线脚间电阻很大地为高压线圈,哈哈,很好做地,哈哈,点火能力很强,一般不会电到人。因为输出高压电流很小,我被点击了几次,也没有什么地,有时候用手接触高压电极也没有什么感觉地,哈哈

网友A:
输出没电容,不危险,不过貌似也没啥大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没电容,不危险,不过貌似也没啥大用,

可以电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悄悄地告诉你高压电源是怎么做的,哈哈。利用最简单地材料做。哈哈。
3DD或3DG三极管一个,可以在废电路板上拆。电视机上高压包一个。150欧电阻一个,要求电阻功率较大。03mm漆包线不要1m。电路图就在下面了, ...

T数看不清··多少数才能达最好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悄悄地告诉你高压电源是怎么做的,哈哈。利用最简单地材料做。哈哈。
3DD或3DG三极管一个,可以在废电路板上拆。电视机上高压包一个。150欧电阻一个,要求电阻功率较大。03mm漆包线不要1m。电路图就在下面了, ...

教你做高压电源

悄悄地告诉你高压电源是怎么做的,哈哈。利用最简单地材料做。哈哈。
/Z!s1Y#@1n's,D"V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3DD或3DG三极管一个,可以在废电路板上拆。电视机上高压包一个。150欧电阻一个,要求电阻功率较大。03mm漆包线不要1m。电路图就在下面了,3岁的小孩子都看得懂,自激震荡嘛,哈哈。
:E0f-T+s7b$v%S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S:_8c'V,t%}*f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T3{ M0l-j%z'`2[7s"{

/T,o(b9}"F&c6b:b(m
,D&Y V%A3S!@#_(T.{:A/\6dbbs.5imx.com'l;`1}-Z0w9a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x!T#m/g+w:C4t-Q

,L&N*Y)d"a;k9h"K9l8d3a'V0d4a,c'L;T;Y-|
&h,n5\7@'v"K*L
哈哈,要是还不懂问我,哈哈。qq740573099                              这个东西做高压点火很好,哈哈,稍微测试了一下,用6伏特地电源,电压可以达到3万,不过要是你的电阻散热不行,就不能长时间工作,电流就有1安多,电阻发热有点严重,可以加散热片。还可以将多个这样的高压单位串联,我搞了3个串联,电压可以达到8万左右。哈哈

4岁的小孩看了一下,这1安电流不是流经电阻,为什电阻要加散热片?

网友:
没用,初中的时候做了一个,不好玩。

网友:
楼主你这样就能有3万伏的电压吗:L 别忘了,你这样出来的只是脉冲交流高压,用普通的表测是不准确的。用6伏的电压是不可能有3万伏的电压的,想想电视机的高压产生电路,12伏电压都是经过提升电路达到27伏电压才给高压脉冲变压器供电,然后出来的电压经过整流滤波才1万多伏。:) 你这个电路就是一个自激振荡电路,用还是可以用的,要想电压超高,就用倍压整流电路,(根本不用串联脉冲变压器)这样电压可以到10万伏,然后用一个高耐压的电容器(不过这么高耐压的电容器不好找哦)储能,这样放电威力很吓人的。:lol :lol :lol

网友:
市场有专门的 高压发生器 电压 36万伏 价格才 30块钱  和个高压包价格差不多 是专门的用来做电棍用的 效果不错 拉电弧 都可以有 5厘米那么远了

楼主:
哈哈,简单,强调DIY,买什么都买等到,可是我们得锻炼DIY精神,哈哈。自己绕30到40匝。

这个电源我已经做了好几个了,高压端确实有电容,我没有画出来,我确实测试过,用6V可以达到3万地,我接了电容,我还测试了输入电流为1.5安左右,哈哈,我有测试数据地,哈哈

网友:
楼主玩这个估计电得不轻,电得整天乐哈哈的,哈哈  哈哈 哈......

网友:
楼主貌似要玩命的!

网友:
电容储电不要轻易碰呀,300V的小电解电容已把我的皮电焦了.

网友:
谁有现在市面上出售的电子礼炮的工作原理图呀

网友:
没多大用途的东西

网友:
我会,但没什么用.

网友:
这个没什么好玩的,我十来岁的时候就玩过了,做过用6V蓄电池,3524推动的那个可以电死老鼠。

楼主:
哈哈,有用,铁别用来做臭氧发生器效率很高,

至于电容,我用耐高压电容,10000伏特耐压地,搞了几个穿起来用,不过最后一定要把电容发电呀,不然被电容电着了就很不好受,哈哈,我是被电着很多次了的。经验之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B:
效率太低

网友C:
LZ为什么不用摩托车的点火线圈呢?
那个应该也可以产生高压的,12V输入,输出就不知道了,我没有耐高压的表,不知道有多少V